这种加热片有人用过?怎么接了电源,加热片没任何反应?

楼主(2020-03-22):
(图片)

网友A:
你好!
测一下加热片的供电电压,是不是就没有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测一下加热片的供电电压,是不是就没有加上

刚开始是输出5V,加上加热器,电压下降,只要0.1V

网友B:
大概是220V的加热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是输出5V,加上加热器,电压下降,只要0.1V

你的供电功率带不动加热器,要按加热器的供电要求选电源。

网友D:
加热片功率比较大的,是不是供电功率不够啊,用实验电源单独接上通电试一下看看究竟需要多少电流正常工作

网友E:
你看下这个加热片的额定功率,电压,确定你的电源带的动。如果没有参数,万用表量一下静态电阻,估算一下功率。

网友A:
电源的负载能力不够,加上一级驱动吧

网友F:
是不是负荷重,需要加个功率扩展。

网友G:
单片机只能起个控制作用,要想带负载就要有相匹配的电源和驱动电路,这样才可使用,否则电流过大,不能工作或烧坏元器件。谢谢分享!

网友H:
可能是因为驱动加热器的电源无法提供所需的电流。 需要使用外部电源来驱动加热器,并且由于电流不足,不能用单片机的GPIO来驱动加热器。

网友I:
电源功率太低,这个要用单独电源供电,不要和单片机用一个电源

网友J:
你要在加热片上面加散热片,散热功率多大加热功率就会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220V的加热器吧?

不是220V加热器,就是5V加热器,电路用的可控硅,不在负载时,输出电压正常,一加电压,就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供电功率带不动加热器,要按加热器的供电要求选电源。

我这个就是2W一个加热片,我用的电源已经满足要求,是不是这个不能用可控硅控制,不加负载的时候,电压输出正常,一当加入这个加热片的时候,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片功率比较大的,是不是供电功率不够啊,用实验电源单独接上通电试一下看看究竟需要多少电流正常工作

功能功率确定是够了,是不是不能用可控硅控制,一当加入加热片,加热片两端的电压只有0.1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因为驱动加热器的电源无法提供所需的电流。 需要使用外部电源来驱动加热器,并且由于电流不足,不能 ...

用可控硅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功率太低,这个要用单独电源供电,不要和单片机用一个电源

加热片我是单独供电的,用一个电源适配器2V,5V,我这个加热器就是2W DC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这个加热片的额定功率,电压,确定你的电源带的动。如果没有参数,万用表量一下静态电阻,估算一下功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