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光照强度的电路图的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20-03-22):
各位学长们好,我是初学者 想制作一个关于显示光照强度的
我按照论坛上的某位大佬发的电路图进行了连接,但是仿真的时候数码管依然没有任何示数,hex文件我也已经导入到单片机中。
所以是我的电路图连接有问题吗?小白一个 真的不是很懂。。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这是电路仿真图

网友A:
很显然电路图部分你已经检查多次,应该不存在问题,关键是配置上,你也没有放出你的仿真运行截图,有没有报错?关于运行部分的描述太少,无法判断问题在哪里,或者说可能性太多,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电路图部分你已经检查多次,应该不存在问题,关键是配置上,你也没有放出你的仿真运行截图,有没有报 ...

这是我刚刚重新截图的您可以看看吗 有一个点就是原来那位大佬给的电路图74l373   LS引脚接的地方看不清 而全图又只有51上的p2.5没有接 我就把这两个接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