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音响输入线轴折了,谁能帮我看看怎么取出来,见图

楼主:
如图所示,雅马哈音响,断进去的怎么搞定,

网友A(2020-03-22):
取不出来就换插座。

网友B:
从后面捅出来,都拆开了很好弄了。

网友C:
出个馊主意,死马当活马医。图上看起来断进去的轴中间是塑料的,如果是塑料的,找个回形针掰直在一端弯个L型小钩,烧红捅进去,冷却了再拉出来。或者用小钻头在断进去的轴中间钻个小孔,再自制个带尖钩的东西伸进孔里往一边别着勾出来,要有强度的东西才能使上劲。

网友D:
有几个方法供参与:1.从插进去的地方用小电钻或尖的东西小心把断的东东搞出来;2.从后面用回形针或尖的东西将断的东东顶出来;3.换座子;4.用引线直接引出;总之有很多办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的。祝你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E:
如果你尝试无法通过机械方法将其拔出,则更换插头可能会更容易。

网友F: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烧红的针插进中间,冷却后慢慢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