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为什么单片机P3^0的引脚会被拉低

楼主(2020-03-22):
这个电路,为什么P3^0的引脚会被拉低,默认设定的单片机P3^0引脚为高电平,但是接通电路之后该引脚却为低,去掉1K的电阻,电平就变为高了

网友A:
加1K上拉电阻,限流电阻改10欧

楼主:
是不是不能使用9013三极管

网友B:
电路原理图没错,这样每个发光二级管只有0.2ma电流,基本就不亮。出现这种低电平的状况可能是9013管脚接错了。建议检查bce三个脚。

网友C:
单个二极管正常发光要多少电流?每组8个要多少?共三组要多少?
1k限流电阻压降是多少能满足发光的最低要求吗
9013耗散功率够吗?

网友D:
可能是R6,R7接反了

网友E:
由于基极0.7v旳钳位,P30又是弱上拉,所以P30变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基极0.7v旳钳位,P30又是弱上拉,所以P30变为低电平。

能不能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F:
因为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请配置P3.0为推挽输出或者添加三极管偏置电阻(即上拉电阻10K左右,下拉电阻R7接VCC)

网友G:
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电路来连接一下试试,将蜂鸣器换成LED就好了

网友H:
这个电路,为什么P3^0的引脚会被拉低,默认设定的单片机P3^0引脚为高电平,但是接通电路之后该引脚却为低,去掉1K的电阻,电平就变为高了

三级管的基极电压大于0.7V时,三级管才能导通,LED才能点亮,1个LED的电流控制在8ma左右。

网友H:
这是个用三级管的图,供你参与。

网友I:
1,把R1换成100欧,2.把R8左边引脚焊下来,加高电平,看后面电路工作正常不,正常就是单片机驱动能力不足,不正常就是三极管电路某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驱动能力不足导致的,请配置P3.0为推挽输出或者添加三极管偏置电阻(即上拉电阻10K左右,下拉电阻R7接V ...

你的意思是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和把R7接到VCC,还是只把R7接到VCC不用接上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