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数码管显示出错

楼主(2020-03-22):
//问题是:当key1,key2按下时,数码管显0000(key1按下)/0100(key2按下),可是目前正常显示没问题,但是摁下key1,key2数码管没有如期的运行,我想请教各位大神,我应该怎么在现有基础上实现  按下key1时,数码管显示0000,按下key2时,数码管显示0100,且对现有程序不产生干扰,谢谢,感激不尽

//线性区间标度变换公式:    y=(115-15)/(243-13)*X+15kpa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R24C04ADD 0xA1
#define W24C04ADD 0xA0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2;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4;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4;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3;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led=P3^7;//led报警灯
sbit beep=P1^7;//报警蜂鸣
sbit a1=P1^0;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c1=P0^0;
sbit c2=P0^1;
sbit c3=P0^2;
sbit c4=P0^3;
sbit c5=P0^4;
sbit c6=P0^5;
sbit c7=P0^6;
sbit c8=P0^7;

sbit SDA = P2 ^ 1;                                //数据线
sbit SCL = P2 ^ 0;                                //时钟线
bit bAck;                                          //应答标志 当bbAck=1是为正确的应答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8]={0xf7,0xfb,0xfd,0xfe,0xef,0xdf,0xbf,0x7f};  //位扫描
unsigned char disp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共阳数码管字段码
unsigned char dispbuf[4];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unsigned char H_count,L_count;

void delay_0us(void)  //12mhz delay 1.01ms
{
   unsigned char x,y,i;
           for(i=0;i<3;i++)
   x=4;
   while(x--)
  {
       y=30;
       while(y--);
    }
}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函数
{

  char k;
  for(k=0;k<4;k++)
  {

  P1 = dispbitcode[k];
  P0 = dispcode[dispbuf[k]];
    if(k==1)          //加上数码管的dp小数点
          P0&=0x7f;
  delay_0us();
  if(key1==0,key2==0)
  P0=0xff;

            {
                  if(key1==0)
            {

P1=0xfe;//P1.0引脚输出低电平数字1的段码
P0=0xC0;//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d;//P1.1引脚输出低电平,DS1点亮
P0=0xC0;//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b;//P1.2引脚输出低电平,DS2点亮
P0=0xC0;//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7;//P1.3引脚输出低电平,DS3点亮
  P0=0xC0;//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P1=0xff;
}
                  if(key2==0)
            {

P1=0xfe;//P1.0引脚输出低电平数字1的段码
P0=0xc0;//数字1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d;//P1.1引脚输出低电平,DS1点亮
P0=0xf9;//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b;//P1.2引脚输出低电平,DS2点亮
P0=0xc0;//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7;//P1.3引脚输出低电平,DS3点亮
  P0=0xc0;//数字0的段码
               delay_0us() ;
          P1=0xff;
           }

}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起始条件
void StartI2C()
{
        SDA = 1;                              //发送起始条件数据信号
        _nop_();
        SCL = 1;
        _nop_();                                    //起始建立时间大于4.7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时钟操作
        _nop_();
        _nop_();
}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void StopI2C()
{
        SDA = 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 = 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1;                                //发送I2C总线结束命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 = 0;BitCnt < 8;BitCnt++)                                  //一个字节
                {
                        if((c << BitCnt)& 0x80) SDA = 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 = 0;
                        _nop_();
                        SCL = 1;                              //时钟线为高,通知从机开始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
        _nop_();
        _nop_();
        SDA = 1;                                                //释放数据线,准备接受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 == 1) bAck =0;
        else bAck = 1;                                                //判断是否收到应答信号
        SCL = 0;
        _nop_();
        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 = 0;
        SDA = 1;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_();
                SCL = 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1;                                            //置时钟线为高使得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 = retc << 1;                                    //左移补零
                if (SDA == 1)
                retc = retc + 1;                                     //当数据为1则收到的数据+1
                _nop_();
                _nop_();
        }
        SCL = 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返回收到的数据
}

//WChipAdd:写器件地址;RChipAdd:读器件地址;InterAdd:内部地址;如写正确则返回数据,
//否则返回对应错误步骤序号
//向指定器件的内部指定地址发送一个指定字节
unsigned char WIICByte(unsigned char WChipAdd,unsigned char InterAdd,unsigned char WIICData)
{
        Start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WChipAdd);                                                        //发送器件地址以及命令
        if (bAck==1)                                                                                          //收到应答
        {
                SendByte(InterAdd);                                                                //发送内部子地址
                if (bAck ==1)
                {
                        SendByte(WIICData);                                                        //发送数据
                        if(bAck == 1)
                        {
                                StopI2C();                    //停止总线
                                return(0xff);
                        }
                        else
                        {
                                return(0x03);
                        }
                }
                else
                {
                        return(0x02);
                }
        }
        return(0x01);
}
//读取指定器件的内部指定地址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IICByte(unsigned char WChipAdd,unsigned char RChipAdd,unsigned char InterDataAd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TempData = 0;
        StartI2C();                                                                        //启动
        SendByte(WChipAdd);                                                    //发送器件地址以及读命令
        if (bAck==1)                                                                            //收到应答
        {
                SendByte(InterDataAdd);                                        //发送内部子地址
                if (bAck ==1)
                {
                        StartI2C();
                        SendByte(RChipAdd);
                        if(bAck == 1)
                        {
                                TempData = RevByte();       //接收数据
                                StopI2C();                  //停止I2C总线
                                return(TempData);           //返回数据
                        }
                        else
                        {
                                return(0x03);
                        }
                }
                else
                {
                        return(0x02);
                }
        }
        else
        {
                return(0x01);
        }
}
//报警子函数
void alarm(void)
{

         if(getdata>=208.611252)                 //如果当前压力值大于100kpa,
         {
          led=0;
          beep=0;                                                   //则启动报警
         }

          else
         {
                 led=1;
                 beep=1;

                 }                        //关闭报警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Over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i;
  bit OverFlg = 0;
  unsigned int temp,ppress = 0;
  float  press;

  while(1)

  {
           display( );
            if(getdata>=208.611252);
       TR0=1;
          getdata=Adc0832(0);
          alarm();
          for(i=0;i<25;i++)
          if(14<getdata<243)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int vary=getdata;                                                //y=(115-15)/(243-13)*X+15kpa
                        press=((10.0/23.0)*vary)+9.5;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if(temp != ppress)
      {
        ppress = temp;
        OverFlg = 1;
      }
                        dispbuf[3]=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dispbuf[2]=(temp%10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dispbuf[1]=((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个位
                        dispbuf[0]=((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十分位
                        display();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if(getdata>=208.611252);
        beep=~beep;           //蜂鸣器状态改变
        if( L_count!=0x00 )
        {
           L_count--;           //初值减小
           TH0=H_count;    //高位赋初值
       TL0=L_count;           //低位赋初值
       return;                   //返回主函数
     }else  H_count--;

        if( H_count!=0xfc )           //H_count从0xff降到0Xfc,周期结束
        {
           L_count--;
           TH0=H_count;
       TL0=L_count;
       return;
        }
        else
     {
         if(led==0);
        H_count=0xff;
        L_count=0xa0;
        TH0=H_count;
        TL0=L_count;
        beep=1;                          //关闭蜂鸣器
        TR0=0;                         //关闭定时器
     }
}

网友A:
你们写程序能不能搞成模块化设计呢?这么长一段你让人怎么看?

网友B:
思路:按下后跳转独立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循环显示。

网友C:
你最好放一张原理图,别人看起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按下后跳转独立程序,在这个程序中循环显示。

具体的应该怎么写呀?我目前就是困在这一步,c语言学的不扎实,需要一个师傅点拨一下

楼主:
目前的代码已修改如下,但是没有按键按下去以后执行的程序,只有打断,我目前想让key1按键按下时数码管显示0000,key2按下时数码管显示0100,希望各位大神给点拨一下

//线性区间标度变换公式:    y=(115-15)/(243-13)*X+15kpa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R24C04ADD 0xA1
#define W24C04ADD 0xA0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2;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4;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4;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3;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led=P3^7;//led报警灯
sbit beep=P1^7;//报警蜂鸣
sbit a1=P1^0;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c1=P0^0;
sbit c2=P0^1;
sbit c3=P0^2;
sbit c4=P0^3;
sbit c5=P0^4;
sbit c6=P0^5;
sbit c7=P0^6;
sbit c8=P0^7;

sbit SDA = P2 ^ 1;                                //数据线
sbit SCL = P2 ^ 0;                                //时钟线
bit bAck;                                          //应答标志 当bbAck=1是为正确的应答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8]={0xf7,0xfb,0xfd,0xfe,0xef,0xdf,0xbf,0x7f};  //位扫描
unsigned char disp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共阳数码管字段码
unsigned char dispbuf[4];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getdata; //获取ADC转换回来的值
unsigned char H_count,L_count;

void delay_us(void)  //12mhz delay 1.01ms
{
   unsigned char x,y,i;
           for(i=0;i<3;i++)
   x=4;
   while(x--)
  {
       y=30;
       while(y--);
    }
}

void display(void)  //数码管显示函数
{

  char k;
  for(k=0;k<4;k++)
  {
        P1 = dispbitcode[k];                //【【【【问题在这里
  P0 = dispcode[dispbuf[k]];
    if(k==1)          //加上数码管的dp小数点
          P0&=0x7f;
  delay_us();
           }
}

/************
读ADC0832函数
************/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k

}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起始条件
void StartI2C()
{
        SDA = 1;                              //发送起始条件数据信号
        _nop_();
        SCL = 1;
        _nop_();                                    //起始建立时间大于4.7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时钟操作
        _nop_();
        _nop_();
}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void StopI2C()
{
        SDA = 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_();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 = 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 = 1;                                //发送I2C总线结束命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 = 0;BitCnt < 8;BitCnt++)                                  //一个字节
                {
                        if((c << BitCnt)& 0x80) SDA = 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 = 0;
                        _nop_();
                        SCL = 1;                              //时钟线为高,通知从机开始接收数据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0;
                }
        _nop_();
        _nop_();
        SDA = 1;                                                //释放数据线,准备接受应答位
        _nop_();
        _nop_();
        SCL = 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 == 1) bAck =0;
        else bAck = 1;                                                //判断是否收到应答信号
        SCL = 0;
        _nop_();
        _nop_();
}
//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 = 0;
        SDA = 1;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_();
                SCL = 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 = 1;                                            //置时钟线为高使得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retc = retc << 1;                                    //左移补零
                if (SDA == 1)
                retc = retc + 1;                                     //当数据为1则收到的数据+1
                _nop_();
                _nop_();
        }
        SCL = 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返回收到的数据

}

//WChipAdd:写器件地址;RChipAdd:读器件地址;InterAdd:内部地址;如写正确则返回数据,
//否则返回对应错误步骤序号
//向指定器件的内部指定地址发送一个指定字节
unsigned char WIICByte(unsigned char WChipAdd,unsigned char InterAdd,unsigned char WIICData)
{
        Start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WChipAdd);                                                        //发送器件地址以及命令
        if (bAck==1)                                                                                          //收到应答
        {
                SendByte(InterAdd);                                                                //发送内部子地址
                if (bAck ==1)
                {
                        SendByte(WIICData);                                                        //发送数据
                        if(bAck == 1)
                        {
                                StopI2C();                    //停止总线
                                return(0xff);
                        }
                        else
                        {
                                return(0x03);
                        }
                }
                else
                {
                        return(0x02);
                }
        }
        return(0x01);
}
//读取指定器件的内部指定地址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IICByte(unsigned char WChipAdd,unsigned char RChipAdd,unsigned char InterDataAdd)
{
        unsigned char TempData;
        TempData = 0;
        StartI2C();                                                                        //启动
        SendByte(WChipAdd);                                                    //发送器件地址以及读命令
        if (bAck==1)                                                                            //收到应答
        {
                SendByte(InterDataAdd);                                        //发送内部子地址
                if (bAck ==1)
                {
                        StartI2C();
                        SendByte(RChipAdd);
                        if(bAck == 1)
                        {
                                TempData = RevByte();       //接收数据
                                StopI2C();                  //停止I2C总线
                                return(TempData);           //返回数据
                        }
                        else
                        {
                                return(0x03);
                        }
                }
                else
                {
                        return(0x02);
                }
        }
        else
        {
                return(0x01);
        }
}
//报警子函数
void alarm(void)
{

         if(getdata>=208.611252)                 //如果当前压力值大于100kpa,
         {
          led=0;
          beep=0;                                                   //则启动报警
         }

          else
         {
                 led=1;
                 beep=1;

}                        //关闭报警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unsigned int Over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i;
  bit OverFlg = 0;
  unsigned int temp,ppress = 0;
  float  press;

  while(1)

  {

          display( );
          if((key1==0)||(key2==0))break;   //////////////此处为加的打断
          if
            if(getdata>=208.611252);
       TR0=1;
          getdata=Adc0832(0);
          alarm();
          for(i=0;i<25;i++)
          if(14<getdata<243)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int vary=getdata;                                                //y=(115-15)/(243-13)*X+15kpa
                        press=((10.0/23.0)*vary)+9.5;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if(temp != ppress)
      {
        ppress = temp;
        OverFlg = 1;
      }
                        dispbuf[3]=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dispbuf[2]=(temp%10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dispbuf[1]=((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个位
                        dispbuf[0]=((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十分位
                        display();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中断,改变蜂鸣器声音
{
                 if(getdata>=208.611252);
        beep=~beep;           //蜂鸣器状态改变
        if( L_count!=0x00 )
        {
           L_count--;           //初值减小
           TH0=H_count;    //高位赋初值
       TL0=L_count;           //低位赋初值
       return;                   //返回主函数
     }else  H_count--;

        if( H_count!=0xfc )           //H_count从0xff降到0Xfc,周期结束
        {
           L_count--;
           TH0=H_count;
       TL0=L_count;
       return;
        }
        else
     {
         if(led==0);
        H_count=0xff;
        L_count=0xa0;
        TH0=H_count;
        TL0=L_count;
        beep=1;                          //关闭蜂鸣器
        TR0=0;                         //关闭定时器
     }
}

楼主:
key按下时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