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IM900防幼儿误锁车内装置程序PCB设计

楼主(2020-03-22):
供大家参考内附有电路图,棒棒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程序说明:
1.将自己的51单片机的串口1连接到GSM 232上
2.找到程序中前面的#define处,根据说明修改好自己的单片机配置,编译程序
2.下载程序
3.等待发送成功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        a=SBUF;
        P2=SBUF;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flag=1;//进入中断的标志符号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程序执行到这里,模块已经注册到了网络,可以将让模块开机,等待模块注册到网络,然后开单片机电源。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3);//延时3秒        //延时不准,此处加了这么长的延时 就是单纯为了 能让模块执行此条指令,实际中最好加判断,判断模块是否执行成功
        Uart1Sends("AT+CSCS=\"UCS2\"\r\n");
        DelaySec(3);//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CA?\r\n");
        DelaySec(3);//延时3秒
        Uart1Sends("AT+CSMP=17,167,0,25\r\n");
        DelaySec(3);//延时3秒
        //下面的短信号,短信内容都为UNICON编码,可以用UNICON编码工具来获取
        Uart1Sends("AT+CMGS=\"00310033003800310038003200370030003000360039\"");//此处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 注意此条指令后不要加回车换行
        DelaySec(5);//延时3秒
        Uart1Sends("4F60597D00680065006C006C006F");
        Uart1Send(0x1a);
        DelaySec(15);//延时20秒

}

/************************************************************
程序说明:
本程序运行后如果gprs模块找到服务商信号可实现接打电话发送短信等功能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把Px_x改成自己对应的脚。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P15=P1^5;
sbit P16=P1^6;   //rst for sim900a
#define FOSC_110592M
//#define FOSC_12M
//以下是开机后拨打的手机号,改成自己想要打的号码即可。
uchar num[] = "ATD10086;\r\n";
//以下是GSM模块返回数据
uchar rec_data[50];
uchar rec_num;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如:+CMTI:"SM",2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temp=SBUF;
        rec_data[rec_num++]=temp;
        if(rec_num>=50)
                rec_num=0;
        else
                ;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void Uart1BYTE(uchar temp)
{
                SBUF=temp;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uchar hand(uchar *ptr)
{
        if(strstr(rec_data,ptr)!=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ear_rec_data()
{
        uchar i;
        for(i=0;i<strlen(rec_data);i++)
        {
                rec_data[i]='0';

        }
        rec_num=0;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Delayms(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30000; j++)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int rst_time;
        SerialInti();

        //Uart1Sends(num);
        //建议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前,加上两条 AT 指令,用来同步模块与单片机的波特率

        Uart1Sends("ATI\r\n"); //握手
        /*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I\r\n");//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0=0;
        clear_rec_data();//删除存储的GSM模块返回的数据,以便于以后继续判断
        Delayms(1);
        Uart1Sends("AT+CSQ\r\n");//信号质量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OK")) //检测此条指令GSM模块是否执行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SQ\r\n");//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1=0;
        clear_rec_data();
        Delayms(1);
        Uart1Sends("AT+CPIN?\r\n");//查看是否读到手机卡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READY")) //检测SIM模块是否收到SIM卡READY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PIN?\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2=0;
        Uart1Sends("AT+COPS?\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CHINA")) //检测是否收到模块返回的CHINA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OPS?\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1);//延时
                if(i>=5)
                {
                        break;
                        //return;
                }
                else
                        ;
        }
        P13=0;
        clear_rec_data();
        Delayms(1);
        Uart1Sends("AT+CMMI=2,1\r\n"); //开回显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MGF=1\r\n");  //方式1
        DelaySec(1);//延时
        Uart1Sends("AT+CMGD=1\r\n");//删除SIM卡中的内容

        //以下内容没有实际测试,仅供参考
        */
        while(1)
        {
                if(hand("CMTI"))
                {
                        P13=0;
                        clear_rec_data();
                        Delayms(1);
                        Uart1Sends("AT+CMGR=1\r\n");//
                        Delayms(10);
                        //DelaySec(1);//延时
                        i=0;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CMGR=1\r\n");//
                                Delayms(10);
                                if(i>=4)   //chucuo
                                {
                                        break;
                                        //return;
                                }
                                else
                                        ;
                        }
                        for(i=0;i<2;i++) //读两次命令内容
                        {
                                Delayms(1);
                                if(hand("relay on"))
                                {
                                        P16=~P16;
                                        break;
                                }
                                else if(hand("relay off"))
                                {

                                        P16=~P16;
                                        break;
                                }
                                else
                                {
                                        //break;
                                }
                        }
                        Uart1Sends("AT+CMGD=1\r\n");//删除短信,释放内存
                        DelaySec(1);//延时
                        clear_rec_data();
                        Delayms(1);

                }
                else if(hand("RING")) //电话进来 挂断电话
                {

                        Uart1Sends("ATH\r\n");//
                        Delayms(10);
                        i=0;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H\r\n");//
                                Delayms(10);
                                if(i>=2)
                                {
                                        break;
                                        //return;
                                }
                                else
                                        ;
                        }
                        clear_rec_data();

                }
                else
                {

                        Delayms(1);//延时
                        rst_time++;
                        i=0;
                        if(rst_time>=200)
                        {
                                rst_time=0;
                                Uart1Sends("ATI\r\n");//
                                Delayms(10);
                                Uart1Sends("AT+CMGD=1\r\n");//
                                DelaySec(1);//延时
                                while(!hand("OK"))
                                {
                                        clear_rec_data();
                                        i++;
                                        Uart1Sends("ATI\r\n");//
                                        Delayms(10);
                                        Uart1Sends("AT+CMGD=1\r\n");//
                                        DelaySec(1);//延时
                                        if(i>=2)   //超过四次无正确返回,模块可能死机,复位一下
                                        {
                                                P16=0; //复位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
                                                DelaySec(1);//延时长些,确保复位有效
                                                P16=1; //复位
                                                DelaySec(1);//延时
                                                break;
                                                //return;
                                        }
                                        else
                                                ;
                                }
                        }

                }
        }

}

防幼儿误锁车内装置设计(含电路图原理图,

网友A(2021-03-20):
谢谢分享,可以把主要元器件和功能说一下嘛,有些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