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

楼主:
代码加个按键,编译报这个错误,怎样处理呢?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2020-03-22):
判断是否相等要用==,赋值才用=

网友B:
判断左右是否相等 要用 “==”,一个“=”是赋值

网友B:
而判断一个变量和一个值是否相等,不等于的符号是这样的“!=”

网友C:
谢谢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