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64点阵的动态扫描方式

楼主(2020-03-22):
平常用16*64点阵都是用74HC154和8块74HC595进行驱动,每次显示一行,扫描16次。如果我想每次扫描1列,扫描64次该怎么做。就用同样的硬件,请问按列扫描的方式可不可行啊?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电路按列扫描显示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路按列扫描显示不清楚

那我用两块74HC138 行一定要加三极管吗,不加三极管能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