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思路,关于单片机红外解码显示波形图的

楼主(2020-03-22):
我目前做一个51单片机针对所有红外信号解码的毕设,收集高低电平的时间数据程序已经完成,但是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让他们以波形图的方式显示在12864上难到了我。这些数据是2字节的unsigned int 类型的数据,存储eeprom中,因为stc89c52rc的ram没那么大,而且像空调遥控信号这种上百位的就更需要存储空间了,我目前的思路是根据时间长度比如100us一个点的精度去在12864上显示他,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更好的思路,毕竟我是个新手。。。。麻烦大家了

网友A:
12864显示屏难做到,你收集时间是用串口输出的吗?

网友B:
不太现实,红外解码有好多种,引导码,0码,1码定义也不同

网友C:
你好!
1、NEC编码的遥控器,这个可以靠压缩来得到一个 4位编码,
2、空调类的遥控器,不同厂家,编码完全不同,这样解码难,
3、如果想做成万能学习型遥控器,最好是采用波形记录模式,
4、解码后显示,12864液晶明显有点小了,显示信息量有限,
5、波形显示,可以用上位机或手机 APP 链接 wifi 来显示完成,

网友A:
我已经解码了几个遥控器,有的8个字节,有的10字节,0和1的数据位就有80个,而12864水平方向只有128点,怎能区分波形?

网友D:
绝大多数的遥控器除了引导码就是32位的码,除去反码也就是24位的码,我不相信哪种空调遥控信号会有上百位,估计楼主并没有把任何一种遥控器的发射码能够正确解码,能把任何一种遥控器的发射码正确解码,并且可以控制程序,其实已经有一定难度了,能做好也不错了,显示出波形,意义不大,还不如显示出所有数据,就成了万能遥控解码器,用1602液晶足够显示,稍加改造就能成为学习型的万能遥控,把这些做好应该够了,至少比显示波形更有意义。这些东西以前我做过,用51单片机测试成功又移植到AVR单片机。

网友E(2020-12-25):
红外解码 资料分享,这里面是有详细的时序分析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