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定时器4初始化,然后再串口初始化,程序效果出不来 顺序反过来就可以

楼主(2020-03-22):
先定时器4初始化,然后再串口初始化,程序效果出不来。把顺序反过来,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实现的功能是串口接收到信号,模拟电子时钟

网友A:
看看这两个初始化函数有没有冲突,不贴出来怎么知道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控制寄存器配置问题。估计配置两次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两个初始化函数有没有冲突,不贴出来怎么知道问题。。

下回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