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项目教程》49页示例代码#define duan P0,为什么是P0?

楼主:
《51单片机项目教程》49页示例代码#define duan P0,为什么是P0?
该示例代码是在LED显示器显示字符“b”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duan P0
sbit wei1 = P2^4;
sbit wei2 = P2^5;
sbit wei3 = P2^6;
sbit wei4 = P2^7;
void main()
{
......//以下内容略
}
问题1:#define duan P0?为什么是P0?书上只字没提!
问题2:sbit wei1 = P2^4;为什么是P2?//说明书上明明写着:八段四位数码管K1
问题3:sbit wei1 = P2^4;为什么是从4开始?
以上内容,书上只字没提!

网友A(2020-03-22):
这个你看开发板的原理图就懂了吧,买教材送的开发板肯定有原理图的,不然怎么定义对应引脚输出高低电平。
问题1:#define duan P0;
看原理图,大概四位数码管段选接的就是P0吧
问题2:sbit wei1 = P2^4;为什么是P2?还是要看原理图问题3:sbit wei1 = P2^4;为什么是从4开始?
看原理图是怎么接线的,从几开始都行,关键是与实际接线一致。

网友B:
你好!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
原理图得提供啊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数码管8段与p0电路相连,数码管4位与P2.4,P2.5,P2.6,P2.7相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8段与p0电路相连,数码管4位与P2.4,P2.5,P2.6,P2.7相连

分析完全正确,程序是根据原理图来设定I/O口的

网友E:
所有写的程序都得按照硬件设计来

网友F:
不发硬件原理图,直接问引脚定义的都是耍流氓啊。。。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