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用几种单片机吗?

楼主(2020-03-22):
只会一种单片机能不能够用。
如果只是自动化控制很低端的东西,学个51单片机学精通的话自动化控制应该够用了吧?(像电饭锅、洗衣机、智能控制这些)
单选投票, 共有 365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一种不够,但是学通了一种,其他的上手也很快

网友B:
先熟悉一种然后再多学几种。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所体会了,不同行业不同项目,使用哪种单片机没有一定的。做产品没有哪种单片机能够通吃,也不是哪种高档哪种低档。一个具体项目上的应用,适合、够用就是好的。

网友C:
用过51,32和AVR,用的比较熟的就前两种,像你说的这几个应用方向,51的确是够了

网友D:
51对很多应用是够了,但低功耗的是近年才发展,如果电池供电,特别是小的或纽扣电池,51很难搞。后选择了MSP430,TI大厂。

网友E:
现在只学了一种,其他的自己学习就不是很通

网友F:
会用一两种就够用了!人的精力有限!

网友G:
都差不多的,套路而已,会了一个,其余的都差不多。

网友H:
只会一种单片机肯定不行,至少要会三种以上的单片机。51单片机非常精通,AVR掌握的基本够用,学习过430单片机未坚持,现在入门STM32。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性价比低,但是,51单片机是基础,不得不学,其实从目前情况看,AVR单片机和STM32足够对付绝大多数的电路设计,有低功耗的要求可以学430单片机,其它单片机,会不会都无所谓了。

网友I:
现在网上教程很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51对很多应用是够了,但低功耗的是近年才发展,如果电池供电,特别是小的或纽扣电池,51很难搞。后选择了MS ...

我总是有种感觉,430的市场占有率很低,,完全没有性价比

网友K:
用过51,32和AVR,用的比较熟的就前两种,
,51的确是方便点
但32功能性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会一种单片机肯定不行,至少要会三种以上的单片机。51单片机非常精通,AVR掌握的基本够用,学习过430单片 ...

传统40脚,51确实没有多少人用了,但是STC增强型的51,1T单片机应用还是挺广泛的速度也不赖

网友L:
切!一款单片机你搞定就有得混了!你那么贪做什么?东西不在多,而在精!

网友M:
8051, STM8, STM32, AVR and PIC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只会一种单片机肯定不行,至少要会三种以上的单片机。51单片机非常精通,AVR掌握的基本够用,学习过430单片 ...

你说51被淘汰?
你说51速度慢?
你说51抗干扰差?
这几点我都不赞同。只能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O:
分软硬件,硬件只要懂基本参数及最小系统就认为已经会使用了,软件得懂编程

网友P:
51入的门,32还在学,能够把32用活就足够了!

网友Q:
目前只会C51,C51熟练后再进阶

网友R:
TI的DSP和51的单片机都用
51单片机其实能满足市场绝大部分需求,但是用DSP能卖贵很多

网友S:
单片机不管有几种,只要是C语言的都没朋多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你说51被淘汰?
你说51速度慢?
你说51抗干扰差?

我说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是很多年使用51单片机得出来的经验,你用51单片机有多少年?我用51单片机20多年了,直到现在还在用。记得第一台51仿真器是爱思G6D,DOS编程界面,那年头用的电脑是486,第二台51仿真器是台湾中晶的Easypake,电脑用的是奔2,操作系统记得好像是win32。爱思G6D早就送人了,Easypake坏了。

这是我的第三台51仿真器,金德通仿真器,直接可以在keil4里使用,非常方便,可惜keil5就不能用这个仿真器,但是keil4足够我用了,这个仿真器是串口,只有买个串口板,笔记本才可以用这个仿真器,我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个仿真器万一坏了,哪里去找这么好用的仿真器?这个仿真器用了十几年了

这是我自制的AVR JTAG仿真器和ISP下载器,JTAG仿真器肯定没有金德通好用,但是,总比没有要好,可以单步执行、断点执行、全速执行程序,对程序查错还是很有用处,AVR单片机的运行软件我用的是AVR Studio 4,编程软件用的是AVR Studio 5,AVR Studio 5不能用自制的JTAG仿真器,但是,编程环境非常好,可以无极缩放编程字体,可以折叠程序,可以加载我认为最好用的编程字体:YaHei.Consolas,keil4也有这些功能,我在AVR Studio 5编好程序,整个的复制到AVR Studio 4里运行,自我感觉很方便。总之,我编程对仿真器要求很高,对编程环境要求也很高,没有仿真器或者编程环境太差,我宁愿不编程序,我遇到一些号称连仿真器都不用就可以编程的人,我只能呵呵。
51单片机,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熟了,汇编语言都用了五、六年,几乎对每个寄存器、每种寻址方式,每一条汇编指令、每个中断入口,清清楚楚,那时候我用汇编语言编程基本上都不用翻书。我这个不算牛,我的朋友看着51单片机的HEX文件,就能把汇编语言写出来,据说有一次他在卖单片机的朋友店里玩,有个顾客带着他的HEX文件软盘,要求写入单片机,我的朋友帮写,打开HEX文件一看,发现程序不难,就看着HEX文件把汇编语言写在纸上,递给顾客看,这是不是你编的程序?那个顾客吓的够呛。我现在用51单片机,就是先用51单片机把程序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用仿真器测试成功,然后移植到AVR单片机,再用JTAG仿真器仿真,我认为我这种方法效率很高,移植程序总比编程要简单,也加快了我学AVR单片机的速度。
51单片机最大的软肋就是复位电路,阻容式的复位电路抗干扰能力实在太差,我用IMP810L专用复位电路,基本解决了51单片机抗干扰,但是,仍然不行,AVR单片机ATMEGA8驱动一个30安培的继电器,我用了一个功率很小的变压器,继电器吸合的时候,电压从5V掉到3点几伏,继电器断开电源恢复到5V,一秒钟吸合断开一次,几个小时都没有死机,这种情况下,51单片机早就死翘翘了,51单片机的第二个软肋是IO口只有高低两种电平,这对电路设计十分不利,比如驱动继电器,只能用PNP三极管,而AVR单片机的IO端口有高阻态,复位期间也是高阻态,这对于驱动任何元器件都是非常方便,AVR单片机内部有RC振荡器,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不用晶体,内部还有复位电路、EEPROM、看门狗、AD转换等等,51单片机12个晶振周期执行一条指令,AVR一个晶振周期执行一条指令,理论上AVR单片机比51单片机快10倍以上,AVR单片机没有端口立即寻址指令,拖慢了端口速度,实际上AVR单片机比51单片机在使用相同晶体的情况下,至少快5倍以上,相同的电路,AVR单片机比51单片机外围元件更少,成本也更低,AVR单片机完胜51单片机。实际情况是,我的很多朋友,自从用了AVR单片机就基本上不用51单片机了,用了STM32,AVR单片机也用的很少了。
51单片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品了,最大优点是寄存器简单、规范、学习资料多,学起来比较容易,先把51单片机学会,再学其它单片机就容易很多,按照我的经验,不管花费多长时间,只要学会一种单片机,学第二种单片机半个月入门、一个月可以编程,学第三种单片机一个星期入门、半个月可以编程,学第四种、第五种、第n种单片机,三天入门、一个星期就可以编程了,达不到这个速度,说明你的单片机学的根本不精,说白了,任何一种单片机,只要把自己需要的寄存器搞懂,会操作这些寄存器,立马就会编程,之后就是慢慢提高而已。任何一种单片机都有各自的特点,不同电路选择不同的单片机,只会一种单片机的确是不行。
51单片机的缺点,上面也说过了,现在还用51单片机做产品,我也就只能呵呵了。我相信一些改进型的51单片机性能肯定会提高,但是,我已经学会AVR单片机,不想学改进型的51单片机了,倒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万一哪天我的金德通仿真器坏了,我会用STC单片机做个51仿真器,看看在keil下是否好用,不好用还是要买一个好用点的51仿真器。

这是我朋友送我的一个STM32仿真器,我用keil5测试,相当好用。我提醒大家,学任何一种单片机,除了仿真器必不可少,示波器也非常重要,测试波形比计算来的更快,也更加直观,对程序查错和得到精确延时非常有利,不需要高档的,几百元的虚拟示波器就很好用,不要买任何一种单片机实验板,最好是自己做板学的最快,学单片机对动手能力要求很高,不动手靠什么软件就想模拟成高手根本不可能,赞成我的这些观点的欢迎效仿,不赞成的我也只能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了。

网友T:
学会一种知道寄存器怎么配就好

网友U:
我是Arduino入手,再涉及其他的。

网友V:
我用过3种,因为公司的产品用的很多。51,avr,stm32系列。stm8只是改过程序。个人最喜欢51和32

网友W:
51是最基础的,学完51学其他单片机就会容易很多

网友X:
51大学课上学的,但是没怎么用过,平常开发用stm32,大学参加比赛用过几款指定单片机

网友Y:
51都不怎么会,,,,

网友Z:
少吹牛,多练多做,一种玩精就够你有得混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你说51被淘汰?
你说51速度慢?
你说51抗干扰差?

你不赞同那是理解上的问题,不了解技术的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是很多年使用51单片机得出来的经验,你用51单片机有多少年 ...

好有年代感啊……

网友AB:
51,stm32,最近在看arduino,在犹豫要不要买

网友AC:
我们在学校里学单片机原理的时候就只会精讲AT89C51单片机,之后做单片机实验以及实验课题都是只用51单片机。

网友AD:
我们学的是最简单的51,但其实STM32相对实用点,但是也相对复杂些,感觉初学者51够用了

网友AE:
51用起来舒服可能是比较习惯

网友AF:
不管什么信号,多少位数的MCU,原理是想通的,不说是一通百通,但是相互之间都可以借鉴的。低端,中端,高端的都可以接触一些,在实际项目中根据项目本身选择最合适的方案,可以节省时间和成本。

网友Z:
引用 网友AB:
51,stm32,最近在看arduino,在犹豫要不要买

根据你手上的宽裕程度来定,建议有空都整一整

网友AG:
不管啥机,不管啥架构都只认0和1,不用纠结,基础学好了啥都一们

网友AH(2020-06-10):
如果用mikroC 编译器,51 avr pic stm32 工具和语法还有各种库的使用是一样的,会一种另外几种可在几周内学会。

网友AI:
哈哈哈 常见的都会一点

网友AJ:
一种确实不够,现在控制场合需要用到的功能比较多,经常会碰到IO口不够,串口不够或者速度不够等等限制。建议在精通51之后,多涉猎一些其他的单片机,这样选型的时候,选择就大,也不会因为硬件的问题,局限了自己所能应用的场合。

网友AK:
大二其实才开始学着去用51,嵌入式,stm32都学,开发板是真的贵啊

网友AL:
一种不能够用,技多不压身

网友AM:
这个是由市场决定的,一般根据市场决定用那种,那个成本低、功能够就行。小产品用51就可以,其他的可以了解。等到用了学也很快。

网友AN:
51和stm32应该够用了

网友AN:
51可以用简单的编程,stm32比较广泛应用

网友AO:
stc, STM8, STM32, AVR nxp  其实单片机都差不多 主要是使用习惯问题啦

网友AP:
学多了容易搞混

网友H:
补充之前的回复:
之前的回复我说过“不管花费多长时间,只要学会一种单片机,学第二种单片机半个月入门、一个月可以编程,学第三种单片机一个星期入门、半个月可以编程,学第四种、第五种、第n种单片机,三天入门、一个星期就可以编程了”,这个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对于一般的单片机,像AVR、430、PIC之类的单片机,肯定有人可以达到我说的这个入门速度。然而这段时间入门STM32,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STM32的寄存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怕是超过51单片机的10倍都不止,靠弄懂STM32的寄存器编程无异于51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编程,STM32的主流编程是靠操作库文件来对付复杂的寄存器,初学者入门STM32的库文件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适应,最主要的是STM32的学习资料一片混乱,靠百度搜索,新建一个项目文件的错误都无法改正过来,编程更是难上加难,要想短期内快速掌握STM32编程,比较靠谱的做法是花个几百块钱买一套开发板,照着开发板的例程慢慢熟悉。我的一位高手朋友就是买一套开发板,照着开发板的例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做大项目了,而且还是那种等米下锅的大项目,相当于我的高手朋友三个月就差不多成为STM32的高手,算是很快的了,不花钱想快速掌握STM32估计很难。造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STM32没有免费的好教程,STM32的芯片厂家应该免费提供STM32每一个系列芯片的项目模板,库文件的使用方法,最重要的是对芯片的每个功能都给出编程方法,有了这些东西,学习STM32的速度就可以明显加快,可惜这些连STM32芯片厂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其他人更是不可能做。STM32的芯片厂家只提供一些资料和库文件,那还需要悟性很高、英语很好的人才能用得起来。我认为AVR的芯片厂家做的很不错,主要的一些芯片翻译成中文手册,每个功能都给出汇编和C语言的编程例子,所以我入门AVR很快,几天就入门了,半个月左右,之前能用51单片机编的程序,都可以移植到AVR。不过话又说回来,任何一款单片机,都没有好教程,就是到目前为止,51单片机也没有好教程,无论是免费的还是需要钱的,很多人公认的××天学会单片机肯定不是单片机的好教程,是开发板的好教程。学习STM32编程,我花了几天百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的高手朋友几分钟就帮我解决了,我目前没有需要STM32等米下锅的项目,也不想买开发板,就慢慢学习了。
我的补充到此结束,由于我的回复有幸被版主置顶,希望我的回复不要误导大家,特此补充,更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接下来顺便再晒晒我的开发设备:

找到了我的第二台51仿真器,绝对的老古董,拍照留个纪念,最后肯定是扔掉。4900大洋啊!十几年的4900大洋,早就坏了,并口的仿真器,win32、win98操作系统,记不清楚winXP能不能用,就算是好的也不能用了。

中间放的是51转2051仿真头,记得好像是照着爱思G6D的原装51转2051仿真头改进的,改进的比原装的还要好用。

我的第一台万用编程器是ALL03,早就扔了,这是我的第二台万用编程器,TOP2003,支持的芯片很多,非常好用,现在仍然可以用,可惜不支持win7,这个基本上也是古董。

这是我的第三台万用编程器,SP200S,30多元包邮的东西,竟然支持300多种芯片,我也只是烧写89C51和ATMEGA16之类的芯片,都在此列,关键是支持win7_64,真是物超所值,也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这么便宜的东西,不可能有拖的嫌疑吧。

这是我唯一的一台示波器,是虚拟示波器,号称20M的带宽,对付一般单片机编程够用了,还是觉得物超所值,牌子就不说了,否则有拖的嫌疑,基本上算是国产名牌,300元左右包邮。

高手朋友送我的STM32仿真器,手工做了一个尾板,更加好用了。
不管学习和使用什么单片机,一定要舍得在开发工具上投资,没有这些开发工具,只会拖慢你的学习速度和开发速度。

网友AQ:
学习了一种以后,思路有了再去学习其他的单片机,上手是很快的

网友AQ:
掌握一种再去学习其它的单片机效率会很快的

网友AR: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有的人喜欢吃饭,有的人喜欢吃肉,有的人喜欢吃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AS:
单片机入手还是从51开始,都是用C的,学通了51,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AT:
增强型51单片机基本够用,比如STC8系列单片机,stm32可以做到的STC8绝大部分都可以做到。STC8做不到的stm32绝大部分都做不到。学精一种单片机就可以了,不要贪多,低级单片机能做到就不要用高级的啦,合适才是最好的。发展了这么多年51已经很好用了,如果只是做少量产品用什么单片机都差别不大,如果要做批量那就选性价比高的单片机,一般选便宜的51就好了。

网友AU:
刚刚入门,也就51单片机开始

网友AV: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是很多年使用51单片机得出来的经验,你用51单片机有多少年 ...

只会一种,51单片机,上学的时候学的

网友AW:
51单片机的实用性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AX:
作为初学者哪种比较容易

网友AY: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是很多年使用51单片机得出来的经验,你用51单片机有多少年 ...

怎么又这么说8051。 比较原始的8051的mcu确实功能有很大的问题和限制,有多难用我只听过没试过,但是现在各个mcu厂家51核心改进型的mcu做的确实可以。厂商的出货量8bitmcu占比确实不低。
您这20年来的使用经验对51单片机的认识停留在什么地方啊?能不能去一般公司常用的mcu厂商的官网看看?比如中颖、新唐、合泰松翰等等,别老拿多年前的东西说事。活在当下要看看我们现在主流的8051是怎么样的。已经改进、拓展了很多功能(内部复位、运放、比较器、触摸、死区pwm等等)。针对很多的产品mcu厂商都有很多的应用方案,能了解一下不?您这评论给我感觉就和很多台湾民众还认为大陆是上个世纪落后的面貌,这种心理是一个样的。当然毕竟8bitmcu能和32bitmcu比没意思吧?毕竟工作的内容不一样,使用的mcu不一样,不是很了解的我能理解,但是要这么轻易下定论是不是太早?当然,32bitmcu的价格降到和8bitmcu价格一样、甚至是8bitmcu逐步停产,这种主流的趋势问题以及市场占有率什么的我不想多谈。因为我不了解、我没资格谈这个。
多少电器因为成本问题等因素都是使用的51核的mcu。我任职的(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是已经上市了。oem、odm的项目90%用的(51核改进型mcu-我是不是应该这么说严谨一些?)。
(我认为8bitmcu包含51核mcu、普遍情况下大多数是8bitmcu都是51核的,默认等于吧。 )
上述语言有过激的希望见谅,用词不当的欢迎指出。

网友AZ:
51单片机学习精通的话,用51单片机能满足控制需求的话,学这一种也够用了。不过51的资源相对较小有些功能不能满足要求。话说51精通了,再学习其他单片机就很简单了。我以前用51,现在主要用stm32。

网友BA:
学会了一种,现在还没学透,慢慢来吧

网友BB:
个人观点:单片机不管多少位的,根据项目需要,够用就好,当然是在满足使用条件下降低成本,特别是大单情况下,价格是个敏感问题,至于学习就无所谓,即使你说要用dsp也可以,当然51是最简单的。

网友BC:
我觉得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51单片机资料多,经验广,直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BD:
51对很多应用是够了

网友BE:
大学学习暂时只学了8051单片机,但是原理是相通的,学透了一个,别的也自然好理解了。

网友BF:
课上学了51和汇编语言

网友BG:
一种肯定不太够  能多学一种肯定好

网友BG:
肯定不够 一种

网友BH:
51,8,32

网友BI: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是很多年使用51单片机得出来的经验,你用51单片机有多少年 ...

学了2种,太难了

网友BJ:
就只在学校学了一个AT89C51

网友BK:
51 avr stm8 stm32 msp430

网友BL:
目前还在51的门前徘徊,也许算是入门了,但被各种协议挡住了!看过一点32的教程,里的库的功能很丰富,如果51也有这么丰富的库的话,实现功能可能会更加容易吧!

网友BM:
熟悉的有51 和52 ,还有其他的很多种,因为不同的芯片汇编语言不一样,都学很繁琐

网友BN:
按时间线c51,pic16,stm8af,nec78k0,s08,s12,sam21,mpc56,s32k,stm32

网友BO: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51单片机已经淘汰、速度慢、抗干扰差,是很多年使用51单片机得出来的经验,你用51单片机有多少年 ...

我起步较晚,正好赶上STC12,就是从增强型51开始学的,之后这一系列STC15,STC8都是很强的,速度不慢,抗干扰也至于差。但问题是不论怎么增强,内核都是51,8位机,这点是绕不过去的。

网友BP:
就会一个51不过这个是基础,学好了以后慢慢学别的

网友BQ:
会用两种,51和32,学会51,学32会更省力一点,51是一个基础,也可以在很多工程上应用,不过架构没有32复杂,功能也没有32多

网友BR:
学通51理解寄存器方面的知识后上32,ardiuno的库很多,快速完成一个项目很方便。

网友BS:
不存在只会一种,除非你不懂单片机或只知皮毛。

网友BT:
就学了一种,还不精通

网友BU:
一种能学到很精通应该够用的,而且一种精通学习他的应该能简单很多,触类旁通嘛。

网友BV:
我只会51和32的

网友BW:
用51和32一般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BX:
51 32都会,树莓派也会,香橙派也会

网友BY:
本人计算机专业,不属于通信一类,所有只有开设的单片机技术能学到相关知识

网友BZ:
51/52单片机入门, STM32单片机应用的比较多。 其实最好 多用国产的器件。  哈哈

网友CA:
目前还在学习阶段,计划先学熟其中的一种吧

网友CB:
51单片机是基础,先把51学好再说其他吧

网友CC:
自己觉得单片机只要搞懂了一种型号的,其余的单片机也很好学吧

网友CD:
先学会一种型号,其他的也可以快速学会了。

网友CE:
一般的话还是52单片机比较多

网友CE:
51吧 现在还是51比较多 的

网友CF:
我会两种,51和ARM

网友CG:
51单片机,STM32单片机

网友CH:
51,arm,AVR。点灯大师

网友CI:
小白,刚刚入手51,以后会紧接着学STM32和ZigBee这些

网友CJ:
51内核是基础,正在学习中,学会了也就能举一反三,再学STM32就不会那么难了。

网友CK:
基础要打好,C语言最重要

网友CL:
对单片机是一种热爱

网友CM:
51,毕竟师傅只教了这个,也是用的最多,最便宜的

网友CN:
先把一种弄熟悉

网友CO:
个人感觉先入手STM32好点,相当于打好基础

网友CP:
能掌握一种就算达标了,先学会C51然后再学一些进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