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2单片机的秒表程序与电路制作

楼主(2020-03-22):
原理图。仿真。都有。仿真需要用到8.6版本。实物亲测可用。就是仿真因为刷新速度太快一直显示8888,更改一下延时就行了。可以实现倒计时。到了报警。可以正计时。记录过了多久时间。用12mhz晶振。时钟比较准确。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1^0;
sbit s2=P1^1;
sbit s3=P1^2;
sbit s4=P1^3;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2;

sbit buzz=P1^4;

uint time=6,time10ms;
unsigned char  table[]={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uchar flag;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int n)                  //延时函数
{
    int x;

    while (n--)
    {
        x = 50;
        while (x--);
    }
}

void InitTimer0(void)//        10ms
{
    TMOD = 0x01;
    TH0 = 0x0D8;
    TL0 = 0x0F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D8;
    TL0 = 0x0F0;
   time10ms++;
  if(time10ms>=100)
  {  if(flag==2&&time>0)         //开始倒计时
    {  time--;
          if(time<=0)
           time=0;
          }
        if(flag==4&&flag<=999)         //开始正计时
           time++;

         time10ms=0;

        }

}

void display(int hh)//        int型函数只能取整数,不能取小数。
{

  s1=0;//因为是共阳数码管,就是正极连在一起。所以高电平就可以点亮他。 但是用的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所以是低电平。
  P2=table[hh/100];         //        假如是821,821/100=8.21,取整数部分就为8
  Delay(5);
  s1=1;
  P2=0xff;

s2=0;
  P2=table[hh%100/10]; //%号是取余数的意思        821除以100的余数等于21,21除以10的整数部分为2
  Delay(5);
  s2=1;
  P2=0xff;

  s3=0;
  P2=table[hh%100%10];        //
  Delay(5);
  s3=1;
  P2=0xff;

if(flag==0||flag==2)          //表示倒计时开始
{  s4=0;
  P2=table[14];
  Delay(5);
  s4=1;
  P2=0xff;         }

  else

  {

  if(flag==1)          //这里设置倒计时时间
  {s4=0;
  P2=table[10];
  Delay(5);
  s4=1;
  P2=0xff;         }

   if(flag==3)                //
        {
        s4=0;        //在进行温度上限设置的时候。最后一位就显示B,表示在正计时
    P2=table[12];
    Delay(5);
    s4=1;
    P2=0xff;

        }

  }

}

void keycan()
{

   if(key1==0&&flag==1)
  {  Delay(100);
    if(key1==0&&flag==1)
         { time++;}
  }

   if(key2==0)
  {  Delay(100);
    if(key2==0)
          flag++;
          if(flag==3)
          {time=0;buzz=1;           }

          if(flag>4)
          {flag=0;
           time=6;
                            }
  }

   if(key3==0&&flag==1)
  {  Delay(100);
    if(key3==0&&flag==1)
          time--;
  }

  }

main()
{
InitTim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