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Proteus仿真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2020-03-23):
你确定+5v没有搞错吗!!为什么链接31脚是低电平呢

网友B:
图画错了或无件选择了无仿真模型的元件

网友C:
好像你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D:
目测这么简单的电路就有错,劝你还是好好自我检查一下,再搞不定来出代码与仿真让别人调调

网友E:
最起码LED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