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上的c4 220uf是啥电子元件?

楼主(2020-03-22):
这个图上的c4 220uf是啥? 这个电路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A:
220uf不是电容吗

网友B:
是个电解电容,相当于C6的作用,你箭头指的地方并没有电容,C4是并联在12V上。谢谢分享!

网友C:
C4是C3后面的220uf电解电容

网友D:
这个是指的lm7805左边的电解电容(带+号的那个)。

网友E:
C2耐压要35Ⅴ才够用,容量要1000以上,12Ⅴ的滤波电容C4也小。

楼主:
这个电解电容用多少v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电解电容,相当于C6的作用,你箭头指的地方并没有电容,C4是并联在12V上。谢谢分享!

这个电解电容用多少v的合适?

网友F:
理论上应该是一个电容并联的

网友G:
220uf是电解电容,220微法。
此电路应把7805输入端与7812输入端并接,输出端各个独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C2耐压要35Ⅴ才够用,容量要1000以上,12Ⅴ的滤波电容C4也小。

这种电解电容一般怎么选择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解电容用多少v的合适?

一般选择电容的耐压值为工作电压的1.5倍到2倍,因为这个电容是并在12V上的,所以一般选择16V或者25V耐压。

网友J:
至少用25v的

网友K:
这个应该是标错位置了,你这个图中,C1和C2要调一下位置,C4位是电解电容

网友B:
这个电解电容用多少v的合适?
与C2两端电压比C4两端电压高,C2使用的是25V,C4也可以用25V,一般取峰值电压的1.5-2倍合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