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儿童玩具一按就能发声、发亮,是属于单片机控制的吗?是哪种单片机?

楼主(2020-03-22):
某些儿童玩具一按就能发声、发亮,是属于单片机控制的吗?是哪种单片机?
我是指10元至50元左右的低价位儿童玩具。

网友A:
如果只是按下发声发亮的话或许都不用单片机,只是个电源开关吧

网友B:
这些产生声光的低价低端玩具大部分基于声光IC。 那些高端声光玩具可能包括8位单片机。

网友C:
很久以前流行音乐IC,触发后能播放一段音乐,或者驱动led闪光等等

网友D:
玩具很少用单片机的  一般都是语音模块+触发开关 带显示类的就会用一些简单的单片机

网友E:
用黑胶封装的集成电路就够了,贵的可能有单片机。

网友F:
玩具分几档:简单按钮式的,按钮+专用发音芯片式的,按钮+单片机+专用芯片式的,再高级一点有用ARM和DSP的

网友G:
不一定的,普通开关就能实现

网友H:
那个不会使用蛋骗鸡,也就是个特定的音乐芯片而已。

网友I:
用不到单片机,就是牛屎芯简单地控制一下电延时通断之类的

网友J:
九齐语音芯片,NY4P085J

网友K:
牛屎芯像以前的游戏卡(小霸王那种),前两天拆过电磁炉的温控用的8脚MCU控制的。

网友L:
语言复杂一点多用单片机,而却这种是有一些专用单片机,成本也很低,因为其实他们是一般单片机的缩减版,比如7彩闪灯,只有正负极供电,就能变换颜色,里面明显就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单片机

网友M:
有专用的芯片,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N:
10元,50元以下的按键发声的儿童玩具,基本上都是用的声乐IC

网友O:
不是吧,大多是是纯硬件电路做的,这样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