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89C51驱动程序里面的_nop()_在15单片机里面调用为什么不修改

楼主(2020-03-22):
蓝桥杯89C51驱动程序里面的_nop()_在15单片机里面调用为什么不修改比如Ds1302里面: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这个不是89c51里面的机械周期吗?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Write_Ds1302_Byte(dat);
        RST=0;
}

网友A:
你可以仔细看看Ds1302的详细说明,它的操作时序图里面有延时要求

网友B:
_nop_();是空语句,不光89c51有,很多芯片都有,意思是说不做任何事,只消耗芯片时间。一种短时间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_nop_();是空语句,不光89c51有,很多芯片都有,意思是说不做任何事,只消耗芯片时间。一种短时间延时

它是一个机械周期,要看他单片机的运行模式,如果是51就是1us而在STC15就是1/12us,蓝桥15单片机比51的单片机快12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是一个机械周期,要看他单片机的运行模式,如果是51就是1us而在STC15就是1/12us,蓝桥15单片机比51的单 ...

_nop_();在1T单片机程序中(11.0592MHz/12MHz)大约延时0.04us。

网友D:
汇编语言_nop_();空语句,需要汇编语言的头文件
就是CPU原地等待一个机械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