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牛PWM控制_调频+PWM+调端口

楼主(2020-03-23):
超牛PWM控制_调频+PWM+调端口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
sbit LED8=P2^7;
sbit SW=P1^0;
sbit SW2=P1^1;
sbit SW3=P1^2;

uint  time;      //定义占空比的变量
uchar num, con, jac, op, ss, pio;
uchar sec = 10, tme = 1;

void op_sw(void);
void ss_sw(void);
void sw_sw(void);
void pio_sw(void);

void main()
{
    P2 = 0;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0xff;
        TL0=(65536-10)%256;//0.01ms //0xf7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pio = 1;

        while(1)
        {
          void sw_sw(void);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100)
                time=0;
        if(time <= (sec))
                PWM=1;
        else PWM=0;

        inter_sw() ;
        op_sw();
        ss_sw();
        pio_sw();
}

详见附件 调速 PWM

网友A:
哇瑟!这是多好的东东啊!真个是牛人!玩多彩闪灯不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吗?先收下!谢谢!

网友B:
这么好的51单片机帖子既然被放在STM32区,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瑟!这是多好的东东啊!真个是牛人!玩多彩闪灯不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吗?先收下!谢谢!

谢谢!相互交流,共同促进!

网友C:
很不错啊!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D(2021-07-02):
这是脉冲宽度测量仪吗?

网友E:
不怎么样,都不整个文件

网友E:
不是整个文件,单独一个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