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补全这avr单片机程序,还要有按键检测、延时去抖,等待抬起等环节。需要怎么补?

楼主(2020-03-23):
#include <iom16v.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0ms(void)
{
uint t;
for( t=0;t<1360;t++);
}

void main(void)
{
    SFIOR&=0xFB;
        DDRA = 0x00;                                                /*A口输入*/
        PORTA = 0xFF;                                                /*A口上拉*/
    DDRB = 0xFF;                                                /*B口输出*/
        PORTB = 0xFF;                                                /*LED全灭*/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D = 0x00;
        PORTD = 0xFF;

        while (1) {
                if ((PINA & (1 << PA0)) == 0)
                   {
                      delay10ms();
                          if ((PINA & (1 << PA0)) == 0)
                          while((PINA & (1 << PA0)) == 0);//??????
                          PORTB = ~(1 << PB0);                /*?????*/
                        }
                if ((PINA & (1 << PA1)) == 0)
                    {
                         delay10ms();
                         if ((PINA & (1 << PA1)) == 0)
                         while((PINA & (1 << PA1)) == 0);//??????
                         PORTB = ~(1 << PB1);
                        }
                if ((PINA & (1 << PA2)) == 0)
                   {
                     delay10ms();
                         if ((PINA & (1 << PA2)) == 0)
                         while((PINA & (1 << PA2)) ==0);//??????
                        PORTB = ~(1 << PB2);
                        }
                if ((PINA & (1 << PA3)) == 0)
                   {

                        PORTB = ~(1 << PB3);
                        }
                if ((PINA & (1 << PA4)) == 0)
                    {

                        PORTB = ~(1 << PB4);
                        }
                if ((PINA & (1 << PA5)) == 0)
                   {

                        PORTB = ~(1 << PB5);
                        }
                if ((PINA & (1 << PA6)) == 0)
                    {

                        PORTB = ~(1 << PB6);
                        }
                if ((PINA & (1 << PA7)) == 0)
                   {

                        PORTB = ~(1 << PB7);
                        }
                }
}

网友A:
如果是初学者,建议先学51,因为51的IO口配置很简单,读写IO的值和位操作的方便性、可操作性都是单片机里最省事的,同时51的例子网上也有好多,便于脱开51硬件去学习外围电路的使用(编程)。

网友A:
教科书式的按键检测一般是这样的
if(某个按键按下)
     {
          表达式;
          while(按键按下) ;

网友B:
建议你买一块AVR的板子回来练,光自己整是折磨,板子才不到100,再或者用仿真软件练,网上面很多AVR的案子,先搞定AVR的端口,其他的同51差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式的按键检测一般是这样的
if(某个按键按下)
     {

用   while(按键按下) ;  做判断延时真的不好,如果有数码管是闪

网友D:
很简单,坛子里大把的代码,多练练手你就明白怎么做了

网友E:
动手码上缺失的代码,然后调试。就这么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   while(按键按下) ;  做判断延时真的不好,如果有数码管是闪

错!就看你将显示函数放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