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220V的红外遥控电路图(不用继电器)

楼主(2020-03-23):
谁有这个遥控的电路图和元器件吗?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莫要用此类不安全产品,修理也无益,如今开关型5V电源安全性很好,价格也便宜.

网友B:
你好!
问下,你这个输出是要控制什么?功率多大?
看遥控器上有,2h 等字,是定时开关吗?

网友C:
这个电路图很简单,有实物在,手工画也就一二十分钟

网友D:
2N6071A双向晶闸管;U1 GP1U52X红外模块 ;U2   MC74HC74 D  U3   MOC3011光电隔离器 ,仅供参与。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N6071A双向晶闸管;U1 GP1U52X红外模块 ;U2   MC74HC74 D  U3   MOC3011光电隔离器 ,仅供参与。谢 ...

楼主的功能比你这个更强,可以定时,电路更简洁,可能成本也低,那个集成电路看不见字,但可以确定不是你这个电路上用的4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问下,你这个输出是要控制什么?功率多大?
看遥控器上有,2h 等字,是定时开关吗?

这个是控制小风扇的,可定时和红外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图很简单,有实物在,手工画也就一二十分钟

主要是不知道贴片的都是哪些东西。比如多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贴片的都是哪些东西。比如多大的电阻

要是知道集成电路下面的线路是怎样走的,几分钟就画好了,再整理一下,手工画的电路图十分钟出炉。贴片电阻好认,比如103是10K电阻,105是1M电阻,那个大的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