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 DIY 使用203H 手柄,400KHz 工作频率

楼主:
使用STC15W408AS 单片机主控,PWM方式产生400KHz的占空比为 50% 的方波,驱动后级 ZVS 电路,制作注意事项也已经在高清PDF文件里标出

电路原理图如下:

CL = 0;     //清空PCA寄存器
CH = 0;     //清空PCA寄存器 CMOD = 0x08;    //设置PCA时钟源为系统时钟 PCA_PWM2 = 0x80;    //PCA模块2工作于6位PWM
CCAP2H = CCAP2L = 0x20;    //PWM2的占空比为5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6位PWM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S T C 1 5 W 4 0 8 A S   单片机的P W M 输出4 0 0 K H z 初始化程序
void PWM_init(void)
{
}
当R C 振荡器设为2 5 . 5 M 时,P W M 输出3 9 9 . 8 9 K H z 占空比为5 0 % 的信号

关键元件:L 1       L 2       C 8     C 9     C 1 0参数准确
当在4 0 0 K H z 正弦波准确时,效率最高
Q 1 的M O S 管使用内阻小,栅极电容小的5 0 0 V 耐压

运算放大器放大100倍热电偶信号
热电偶在100度时运放输出约400毫伏电压
热电偶在200度时运放输出约800毫伏电压
热电偶在300度时运放输出约1200毫伏电压
热电偶在400度时运放输出约1600毫伏电压
热电偶在500度时运放输出约2伏特电压

注意:磁环必须使用红灰磁环

网友A(2020-03-24):
波形和测试实物

网友B:
这个没有单片机程序就连仿制也行,参考一下电路倒是可以

网友A:
万能板做的,因为OLED屏太小,也就没用OLED,用了1602的

网友A:
使用19V +24V 串联供电,十秒多一点就化锡了,如果用标准的48V供电,也就能在10秒内就能化锡了

网友A:
用了一个铝合金的壳子做了一个,不过因铝合金没办法开方孔放屏,只能搞成电位器调温度了,放屏没有CNC  机子没办法开孔,只能做一个电位器的

网友A:
因为放不了视频,只能看看照片了

网友A:
最后的成品图片

网友C(2020-05-12):
这个给力,有开源吗 ?

网友D:
有程序吗?很感谢!

网友E: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F:
好东西,也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G:
很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H:
好象实际使用单片机和贴图型号不一样,另外不开源没法仿。

网友I(2020-06-24):
楼主买个主控呗! 就可以玩玩了

网友J:
这个不错,快克的高频焊台,效率高,不过都DIY高频焊台了,运放换个失调电压小些的,也不会贵多少,这样温控精度也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错,快克的高频焊台,效率高,不过都DIY高频焊台了,运放换个失调电压小些的,也不会贵多少,这样温 ...

大佬,哪种型号的运放失调电压小呢?

网友L(2020-08-05):
支持楼主,顶起来。用的MOS还是IGBT?

网友M:
我也想DIY一个试试,,先要懂得原理才行,最好一次性搞好,要不没有动力

网友N(2020-10-05):
也想DIY一个来玩玩没有程序呀

网友I(2020-11-07):
楼主这个不用追频?楼主用单片机蛮利害的

网友O(2021-02-19):
这个简单漂亮, 楼主开源代码吗?

网友P(2021-04-03):
请教下大佬,那个7匝的线圈除了为控制补分供电,还有其它作用吗?可以去掉,然后加个副电源为控制部分供电吗?

网友P:
这个牛B,感谢分享,支持下

网友P:
板子上的元件规格好像和电路图有区别呀?

网友Q:
程序能开源就好了

网友R:
请教下,快克也是400kHz吗,用400k的话估计IGBT难搞了。另外请教下用PID调节温度的吗

网友S(2021-05-07):
谢谢楼主分享,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T:
看了原理图,看明白过来,原来相对的简单,主要还是看后级 ZVS 电路部分谐振元件的值,单片机就产生400KHZ的PWM信号和测量热电耦温度,通过PID环路恒温,IO直接上拉控制400KHZ的信号的通断是否进行加温,是不是用个比较器来控制会更好一些?另外请问一下楼主磁环用多大的规格?

网友U:
太强大了。。连这个都可以DIY了。。

网友V(2021-10-16):
本想下载学习,可惜没有程序,玩不了,还是放弃吧

网友W:
15W408ASPWM能到400K啊?

网友X(2022-01-13):
快客的频率好像只有381khz吧

网友Y(2022-03-20):
有pcb文件吗?我想要

网友Z: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高频电烙铁与工频电烙铁对比具体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A:
LM358的7脚也跟着400K开关输出吗?

网友AB(2022-10-02):
有没有程序?

网友AC:
这个没有程序,仿制起来会脑残的

网友AC:
这个没有程序,仿制起来会脑残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这个没有程序,仿制起来会脑残的。

确实没有啊

网友AE(2026-01-19):
你这个DIY非常好能帮我搞一个吗

网友AF:
看蒙了。算了。。还是继续我的白菜光吧。。。

网友(2020-03-24):
波形和测试实物

师傅你好,能把你设计的焊台原理图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