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晶振很多都是使用8MHz,为什么?

楼主(2020-03-23):
(无正文)

网友A:
便于计算时钟主频,设置系统时钟,你看看技术手册关于时钟就好了。也可以使用别的主频,但是时间需要自己仔细计算。

网友B:
8M可以很方便配置系统主频为72MHz(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C:
STM32外部晶振用8MHZ的原因:因为库函数默认8MHZ

方提供的库文件中,HSE(外部高速时钟)默认为8MHz,最高主频为8*9=72MHz

网友D:
前面的大佬们回答得很细致了,我记得还有11.0592MHZ,和12Mhz,12Mhz常用的原因是一个机器周期包含6个状态周期,也就是12个时钟周期。在一个机器周期内,CPU可以完成一个独立的操作。
而时钟周期,是指为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的震荡源的周期,一般实验板上为11.0592MHZ,12MHZ和24MHZ用的也比较多。定义为时钟脉冲的倒数(可以这样来理解,时钟周期就是单片机外接晶振的倒数,例如12M的晶振,它的时间周期就是1/12 us),是计算机中最基本的、最小的时间单位,而这样的话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或0.5us,比较合适

网友E:
单片机设置好了,

网友F(2022-07-01):
数据手册要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前面的大佬们回答得很细致了,我记得还有11.0592MHZ,和12Mhz,12Mhz常用的原因是一个机器周期包含6个状态周 ...

人家问的是STM32,你抄8051的书干什么?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对!最主要的是算时间好算!

网友I:
STM32有倍频

网友J:
8Mhz频率肯定经过计算,和测量。
其频谱相对符合射频要去。主要是倍频,有2,3,4,5,6,7,8,9,10。。。。。等等。
这些倍频必须不常用。
这个如果有问题,会通不过认证,如欧规,美规。

网友K:
这是内核设计时,配套的库函数默认晶振,你用别的晶振也可以,但是要改动库函数

网友L:
数据手册要求,默认为8MHZ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数据手册要求,默认为8MHZ

你没看过数据手册就不要乱说,HSE在datasheet里面只有一个范围,没有具体的值。

网友M(2022-10-15):
引用 网友G:
人家问的是STM32,你抄8051的书干什么?

我觉得没毛病他只是举例子单片机晶振作用不都是一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没毛病他只是举例子单片机晶振作用不都是一样吗

51用11.0592是为了让USART这个peripheral工作在最舒服的频率上,STM32用得着吗?

有些特殊应用,比如USB、或者兼容声卡,既不能用11.0592也不能用8,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