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板子怎么和电脑连接?

楼主:
是要用USB转ttl线吗?接好之后具体用哪些软件进行程序下载呢?谢谢各位

网友A(2020-03-23):
需要用USB转TTL模块,只需要和电脑的连接TXD、RXD、GND即可,若此板需要供电,5V也需要连接。
连接时,TTL模块RXD--板子TXD,TTL模块TXD--板子RXD。
烧录软件,需要确认你这后面芯片信号。

网友B: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USB转TTL,至于用什么软件下载,得看你的开发板上的单片机是啥?STC常用的是STC-ISP,还有就是比较多人用FLYmcu.

网友C:
用一个usb转ttl模块也就是下载器连电脑usb口,然后在电脑上下载对应驱动,用stc-isp软件烧录程序,单片机冷启动

网友D:
用usb转ttl连接。

网友E:
串口连接就行,用stc官方下载工具就好

网友F: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USB转TTL模块,只需要和电脑的连接TXD、RXD、GND即可,若此板需要供电,5V也需要连接。
连接时,TTL ...

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USB转TTL,至于用什么软件下载,得看你的开发板上的单片机是啥?STC常用的是STC-ISP,还有就 ...

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口连接就行,用stc官方下载工具就好

谢谢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usb转ttl模块也就是下载器连电脑usb口,然后在电脑上下载对应驱动,用stc-isp软件烧录程序,单片机冷 ...

谢谢您

网友G:
用USB转TTL,用FLYMCU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