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牛仿真LCD显示

楼主(2020-03-23):
仿真LCD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 管脚定义
sbit COM0=P3^5;
sbit COM1=P3^4;
sbit COM2=P3^3;
sbit COM3=P3^2;
sbit BI_4=P3^7;
sbit RTC_CLK=P3^0;
sbit RTC_IO=P3^1;
sbit RTC_RST=P3^7; // 复用
//P3 口模式寄存器
sfr P3M1=0xb1;
sfr P3M0=0xb2;
seg_code[10] = {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
unsigned char ScanCoun=0; // 动态扫描显示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4] = { 1,2,3,4 }; //4 位数字对应的显示暂存
// 段码缓冲区
unsigned char SegBuf[4] = { 0x00,0x00,0x00,0x00 };//COM1 、COM2、COM3、COM4的段码
bit bi_4a=0; //COM0 对应的4a
bit bi_4b=0; //COM1 对应的4a
bit bi_4c=0; //COM2 对应的4a

// 延时
void dl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x; i++);
}

void rtc_wr_time(unsigned char *p_wt_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1;
        dly(30);
        RTC_RST=1;
        rtc_wt_byte(0xbe); //burst 写入时间
        for (i=0; i<8; i++)
        {
                tmp1=*p_wt_time++;
                rtc_wt_byte(tmp1);

        }
        RTC_CLK=0;
        RTC_RST=0;
}

void rtc_rd_time(unsigned char *p_rd_t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mp1;
        dly(30);
        RTC_RST=1;
        rtc_wt_byte(0xbf); //burst 读取时间
        RTC_IO=1;
        for (i=0; i<8; i++)
        {
                tmp1=rtc_rd_byte();
                *p_rd_time++=tmp1;
        }
        RTC_CLK=0;
        RTC_RST=0;
}

void ini_rtc()
{
        RTC_CLK=0;
        RTC_RST=0;
        dly(30);

        RTC_RST=1;
        rtc_wt_byte(0x8e); // 写CONTROL 寄存器
        rtc_wt_byte(0x00); // 值: 去掉写保护
        RTC_RST=0; // 复位
        RTC_RST=1; // 正常工作
        rtc_wt_byte(0x90); // 写TRICKLE CHARGE寄R存器
        rtc_wt_byte(0xa9); // 值: 使能充电,串联2 个二极管,串联2k 欧姆的电阻
        RTC_CLK=0;
        RTC_RST=0;
}

// 把4 位数字的SEG放到COM1、COM2、COM3、COM4对应的段码

  //LCD 的管脚定义与LED不同,它不是一个COM对应一位数字,而是对应每个数字的一部分SEG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1f 1a 2f 2a 3f 3a 4f 4a > -- ----
  COM0
  // < 1g 1b 2g 2b 2g 3b 4g 4b > -- ----
  COM1
  // < 1e 1c 2e 2c : 3e 3c 4e 4c > -- ----
  COM2
  // 1d 1h 2d 2h 3d 3h 4d -- ----
  COM3

/**************** 显示代码**************/
void Seg2Seg()
{
        unsigned char SegXX;
        SegBuf[0]=0;
        SegBuf[1]=0;
        SegBuf[2]=0x08;
        SegBuf[3]=0;
        bi_4a=0;
        bi_4b=0;
        bi_4c=0;

        SegXX=seg_code[DisplayBuf[0]]; // 第1 位数字

        if (SegXX&0x80) SegBuf[0]|=0x40;
        if (SegXX&0x40) SegBuf[1]|=0x40;
        if (SegXX&0x20) SegBuf[2]|=0x40;
        if (SegXX&0x10) SegBuf[3]|=0x80;
        if (SegXX&0x08) SegBuf[2]|=0x80;
        if (SegXX&0x04) SegBuf[0]|=0x80;
        if (SegXX&0x02) SegBuf[1]|=0x80;
        if (SegXX&0x01) SegBuf[3]|=0x40;

        SegXX=seg_code[DisplayBuf[1]]; // 第2 位数字

        if (SegXX&0x80) SegBuf[0]|=0x10;
        if (SegXX&0x40) SegBuf[1]|=0x10;
        if (SegXX&0x20) SegBuf[2]|=0x10;
        if (SegXX&0x10) SegBuf[3]|=0x20;
        if (SegXX&0x08) SegBuf[2]|=0x20;
        if (SegXX&0x04) SegBuf[0]|=0x20;
        if (SegXX&0x02) SegBuf[1]|=0x20;
        if (SegXX&0x01) SegBuf[3]|=0x10;

        SegXX=seg_code[DisplayBuf[2]]; // 第3 位数字

        if (SegXX&0x80) SegBuf[0]|=0x02;
        if (SegXX&0x40) SegBuf[1]|=0x02;
        if (SegXX&0x20) SegBuf[2]|=0x02;
        if (SegXX&0x10) SegBuf[3]|=0x04;
        if (SegXX&0x08) SegBuf[2]|=0x04;
        if (SegXX&0x04) SegBuf[0]|=0x04;
        if (SegXX&0x02) SegBuf[1]|=0x04;
        if (SegXX&0x01) SegBuf[3]|=0x02;

        SegXX=seg_code[DisplayBuf[3]]; // 第4 位数字

        if (SegXX&0x80) bi_4a=1;
        if (SegXX&0x40) bi_4b=1;
        if (SegXX&0x20) bi_4c=1;
        if (SegXX&0x10) SegBuf[3]|=0x01;
        if (SegXX&0x08) SegBuf[2]|=0x01;
        if (SegXX&0x04) SegBuf[0]|=0x01;
        if (SegXX&0x02) SegBuf[1]|=0x01;
}

/* 一个BCD码转化成两个十进制数(如: 0x79 转化成0x07 和0x09)*/
BcdToDec(unsigned char BcdValue,unsigned char *pDecValue)
{
        //if (BcdValue>=0x9a||(BcdValue&0x0f)>=0x0a) return 0;
        *pDecValue++=(BcdValue&0xf0)>>4;
        *pDecValue=BcdValue&0x0f;
        //return 1;
}

/****************  初始化MCS51内部资源  ********************/
InitInterResource()
{
        IE=0; // 关全部中断
        TCON=0; // 清全部中断请求
        IP=0; // 清中断优先级
        TMOD=0x01; //T0 工作方式1(16 位定时器)
        TH0=0x00; //T0 定时器辅初值
        TL0=0x00;
        TR0=1; // 允许T0 定时
        ET0=1; // 允许T0 中断
        EA=0; // 关全局中断
        RTC_RST=0;
}

void main()
{
        InitInterResource();
        ini_rtc(); // 初始化DS1302
        rtc_wr_time(ClockBuffer); // 写入时间初始值
        EA=1; //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
}

/***************  开定时中断 *************/
//定时器0 中断服务程序, 5ms定时器, 4 位数码管动态显示驱动
void tmr0_p(void) interrupt 1
{
        TL0=0x78; // 重新定时5ms
        TH0=0xec;
        Seg2Seg();
        P3M1=0x3c;
        P3M0=0x00;
        switch(ScanCoun) // 动态扫描显示
        {
        case 0: //COM0 正向驱动
                P1= SegBuf[0];
                BI_4= bi_4a;
                COM0=0;
                P3M1=0x1c; // 除COM0输出外,其余COM设为输入
                P3M0=0x00;
                break;
        case 1: //COM0 反向驱动
                P1= ~SegBuf[0];
                BI_4= ~bi_4a;
                COM0=1;
                P3M1=0x1c;

                P3M0=0x00;
                break;
        case 2: //COM1 正向驱动
                P1= SegBuf[1];
                BI_4= bi_4b;
                COM1=0;
                P3M1=0x2c;
                P3M0=0x00;
                break;
        case 3: //COM1 反向驱动
                P1= ~SegBuf[1];
                BI_4= ~bi_4b;
                COM1=1;
                P3M1=0x2c;
                P3M0=0x00;
                break;
        case 4: //COM2 正向驱动
                P1= SegBuf[2];
                BI_4= bi_4c;
                COM2=0;
                P3M1=0x34;
                P3M0=0x00;
                break;
        case 5: //COM2 反向驱动
                P1= ~SegBuf[2];
                BI_4= ~bi_4c;
                COM2=1;
                P3M1=0x34;
                P3M0=0x00;
                break;
        case 6: //COM3 正向驱动
                P1= SegBuf[3];
                COM3=0;
                P3M1=0x38;
                P3M0=0x00;
                RTC_RST=0;

                rtc_rd_time(ClockBuffer); // 读时间
                BcdToDec(ClockBuffer[0],DisplayBuf+2); // 秒送入显示缓冲
                BcdToDec(ClockBuffer[1],DisplayBuf); // 分送入显示缓冲
                BI_4= ~bi_4c;
                break;
        case 7: //COM3 反向驱动
                P1= ~SegBuf[3];
                COM3=1;
                P3M1=0x38;
                P3M0=0x00;
                break;
        }
        ScanCoun++; // 下一位
        if (ScanCoun>7) ScanCoun=0;
}

祥见附件

网友A:
超级棒!好东西!顶一个!

网友B:
真的很不错,正要用呢!

网友C:
很好啊,正在找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D(2020-09-04):
楼主好好。
附件的《仿LCD显示.DSN》,由于我没有安有相应软件,不能打开。有哪位好心人帮打开转成PDF呀

网友E:
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