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这样的组合,选择什么系列单片机,编程方便

楼主(2020-03-23):
请问,这样的组合,选择什么系列单片机,编程方便。谢谢

网友A:
你想作什么?是否有特殊要求,只是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让它动作的话,51都可胜任。

网友B:
要编程方便肯定是51啊,pwm例程随便改改就好了。但如果需要高速,或计算S曲线加速什么的,貌似stm32性能会更好

网友C:
51比较容易

网友D:
我认为你可以使用任何类型的单芯片计算机,例如51,STM8 / 32,ATMEGA等。

网友E:
只是完成目标的话,51足够,而且成本更低些。

楼主:
我想做定长控制,需要加速起动,定长之前减速,然后停止。

网友F:
楼主搞出来了吗,我也要做跟你类似的东西。现在还没选好电机的型号

网友G:
编程方便肯定是用32会更方便,就看你会用什么了

网友H:
单片机+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51系列单片机比较适合,编程也方便,价格也便宜。

网友I:
要求精度吗

网友J:
看你要求的控制精度了,要求不高用51  需要控制的精度高的话用32比较好

网友K:
我跟你组合一样我用的32,不过只是发个脉冲而已51足够了

网友L(2020-04-22):
51单片机 驱动ULN2003 电机五线四相,只是一个方案,可以设置正反转、加减速等
当然也能用其他的驱动TC1508什么的,实现这个功能51就可以,而且编程仿真都比较简单

网友M:
还是51单片机方便容易,而且网上可以参考的资料示例比较多,
但如果你要进行复杂运算,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用STM32比较理想,
望采纳,谢谢!!!

网友N:
这些东西,能实现的情况下首选51,他比较简单

网友O:
普中51单片机

网友P:
单纯只驱动电机的话,51单片机就够了,如果还需要处理其他东西,看数据量,大的话51就处理不过来了

网友Q:
同问,我也正准备制作三轴系统,也不知道用什么单片机,
还有个问题,绘图、写字、雕刻,是电脑软件读取图片转换轨迹输出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控制电机实现的吧!

网友Q:
准备用arduino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