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远距离遥控51单片机的方法

楼主(2020-03-23):
本人萌新,但由于设计需要,求推荐“远距离”(100米以上)“无线”控制51单片机的方法,最好是方便学习的。麻烦各位带哥回答的时候稍微概述一下,感谢!

网友A:
nRF24L01+PA,PA是功放芯片,厂家标称1000m,实现200m可以

网友B:
NRF24L01模块?

网友C:
简单指令FSK即可,1公里都行。

网友D:
不是很难,433MHZ模块,无线信号穿透性强,传输距离更远,是你居家控外必备物品!

网友E:
100米有点远了,蓝牙模块HC-06参考10m,NRF24L01参考70m,ESP8266参考100m,2.4G无线模块LT8920参考200m

网友F:
对于100米或更远的距离,需要使用802.11n WiFi,Sub 1 GHz协议,例如ZigBee或XBee等。

网友G:
推荐LORA 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