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问题:no target connect

楼主:
今天用Keil5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第一次是可以成功下载的,但是第二次就出现了问题。倒腾了一会儿,发现在下载之前,先长按最小系统的复位按键,然后当点击Keil5中的LOAD按钮时松开,程序便可以成功下载进去。应该有通过引脚设置正确解决的方法,希望大佬们可以留言。

网友A(2020-03-23):
请问如何用keil5下载程序。。

网友B:
没连接下载线,或者开发板没通电!

网友C:
是不是下载的低功耗程序或者复用了SWD,还是程序跑死了导致连不上SWD,这种情况把Boot0 接VCC复位后擦除程序应该就可以

网友D:
我之前遇到过,当时是GND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用keil5下载程序。。

我是直接点击Keil5中的LOAD按钮,“构建”旁边的那个小图标;或者用其他下载工具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