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做电子硬件设计,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楼主(2020-03-23):
问下大家,做硬件设计,需要准备哪些工具,目前我知道的有工具有万用表,电洛铁,焊锡,面包板,软件有ad,那些电阻,电容,一堆零件,哪里去买呢?请给下建议。

网友A:
面包板不用,涉及单片机的用开发板
单单硬件电路用软件仿真,基本上就可以打板了
东西都是上网买,用到什么就买什么,用多少买多少,最多备用几个,除非是经常用到的,像104电容,4.7K电阻这种的,其它不要买多了,买了也是扔了

网友B:
某宝多的是,也可以问一下当地家电维修师傅。

网友C:
模电数电知识,设计基本上在思维空间已经有框架模型运作,实现这个运作框架,只需要连接器件并测量验证,烙铁,面包板,万用表基本够用了,元器件某宝。

网友D:
做硬件的你得看你要做什么电路了,不可能一次买全乎。你再来一个可调电源比较好。

网友E:
万能的某宝,很多店铺可以一站式购齐。
面包板搭配公对公杜邦线,不用焊锡,方便重复利用元件;
万用板/洞洞板要用焊锡电烙铁,有时候要飞线或者排针加母对母杜邦线;
成品模块直接用杜邦线连接,现在的模块都很完善了,电路上的电阻电容都已经集成了,所有接口都用排针引出,单片机最小系统/LED流水灯/数码管/时钟模块/红外模块/各种传感器,都能直接用杜邦线连接,电阻电容都不用另外连接,对于练手学习非常方便;
软件protues仿真/Keil编译/AD画原理图和PCB/STC-ISP烧录/
还有一些单片机的辅助软件,用来取字模,查汉字内码、调试串口、计算电阻值、延时、波特率之类的
还有单片机仿真器,一般不需要用

网友F: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

网友G:
立创买元件,某宝买工具,来黑电子学技术。

网友H:
您需要示波器,逻辑笔,直流可调电源,面包板, 带热风枪的焊台; 可以从信赖的供应商在线订购元器件。

网友I:
关键是看你要做什么东东出来,不同的玩意工具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