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demcu供电问题

楼主(2020-03-23):
nodemcu除了usb供电之外,查了一下还可以3VGND和VCCGND供电。
想问一下大佬3节干电池 4.5V 可以给VCC 5V 供电吗?

网友A:
可以,但是,正常工作的单片机的工作电流10mA左右,一两天就没电了
要么用锂电池,要么是5V电源供电

网友B:
nodemcu除了usb供电之外,
想问一下大佬3节干电池 4.5V 可以给VCC 5V 供电吗?
nodemcu工作电压3.3,输入电压(推荐)用5V,可以从以下几种方式供电:USB口: 5V供电;VIN: 可输入5V供电;3V引脚: 可以输入3.3V直接给esp8266供电。当使用其他方式供电时,该引脚可以获得3.3V电压。
确认4.5V干电池可以供电。

网友C:
一般mcu工作电压允许范围内的供电电压均可工作,但是会对工作频率有误差,非高精度是可以的。

网友D:
四节干电池加稳压电路降到5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正常工作的单片机的工作电流10mA左右,一两天就没电了
要么用锂电池,要么是5V电源供电

好滴。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mcu工作电压允许范围内的供电电压均可工作,但是会对工作频率有误差,非高精度是可以的。

谢谢大佬,可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demcu除了usb供电之外,
想问一下大佬3节干电池 4.5V 可以给VCC 5V 供电吗?nodemcu工作电压3.3,输入电 ...

谢谢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节干电池加稳压电路降到5V就好了

好滴,谢谢大佬了

网友E:
通常,可以使用3节电池为5VMCU系统提供电源。 但是由于快速放电,该系统将很快在欠压条件下工作。 一般可以使用4个电池形成6V,然后使用降压转换器或LDO产生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可以使用3节电池为5VMCU系统提供电源。 但是由于快速放电,该系统将很快在欠压条件下工作。 一般可以 ...

就是电池很快就会没电吗?那6V转5V的话会不会用的久一些

网友E:
干电池的电压范围为0.8V至1.8V,因此,如果串联3个干电池,则可获得2.4V-5.4V。 系统需要5V,假设系统可以在低至4.5V的电池电压下工作,那么可以获得的工作电压范围为4.5V至5.4V。 如果使用4节干电池,则可以得到3.2V-7.2V,然后可以使用具有直通开关的降压转换器来获得5V,当电池放电至5V以下时,电池电压直接通过 负载时,仍然获得4.5V至5V的范围。 总体而言,获得的有用电池电压范围为4.5V至7.2V。 当然,可以使用降压-升压转换器来充分利用电池电量, 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