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stm32f103r6按键输入没用,大神教教我

楼主:
proteus8.6中原理图

按键输入灯不亮

keil5中编译成功,创建hex文件成功,没有错误

按键输入口PA.15,LED口PA.9

主函数main.c

key.c

led.c

程序上传至附件,求各位大神指点,求求了

网友A(2020-05-22):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B:
请问一下解决了吗

网友C:
这样子能仿真吗?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要搭建完整,你再仿真试试看!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子能仿真吗?单片机最小系统需要搭建完整,你再仿真试试看!

电路搭建按照硬件电路那样对不对

网友A:
8.6版本有bug,按键扫描识别不出来,你去下载8.9版本的proteus8.9就可以了,亲测能行。我也在做这个实验,开始和你一个问题,下载8.9后就好了

网友A:
下载proteus8.9就好使了,8.6的有bug

网友D(2021-04-01):
引用 网友A:
8.6版本有bug,按键扫描识别不出来,你去下载8.9版本的proteus8.9就可以了,亲测能行。我也在做这个实验, ...

你好,为什么我8.9的版本 连led都不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