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按键控制LED的亮灭,延时去抖动要稳定一点的程序思路

楼主:
我编的C有时候总是按几下才有反应

网友A(2020-03-23):
float dis_key=0;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ms();//消抖
                if(key1==0)
                {
                        dis_key=0;
                }
        }

   if(key2==0)
        {
                delay10ms();//消抖
                if(key2==0)
                {
                        dis_key=100.0;
                }
        }
}

void display_key()
{
        unsigned int i=0,dis[4];

        dis[0]=(int)(dis_key*10)/1000;//百位
        dis[1]=(int)(dis_key*10)%1000/100;//十位
        dis[2]=(int)(dis_key*10)%100/10;//个位
        dis[3]=(int)(dis_key*10)%10;//十分位

        for(i=0;i<4;i++)
        {
                P1=dispbitcode[i];//位选择
                P0=dispcode[i];
                delay10ms();
                P1=0;P0=0;//消隐
        }
}

给你一个差不多的例子

网友B:
为何要去控制中断,中断一旦关闭,也就失去了中断的用处了.思路还要重新理顺.

网友C:
看看我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已经用很久了。
                if(k1==0)//扫描键盘k1
                {
                        Delay10ms(1);//按下消抖
                        if(k1==0)
                        {//以下内容就是你想干的事儿
                                if(j==0xff)//如果全灭
                                {
                                        j=0x00;//则全开
                                        GPIO_LED=j;
                                }
                                else//反之
                                {
                                        j=0xff;//则全灭
                                        GPIO_LED=j;
                                }
                            while((i<50)&&(k1==0))//松开消抖
                            {
                                    Delay10ms(1);
                                    i++;
                            }
                            i=0;
                        }

                }

这不是我的程序,是我买的板子的资料。

网友D:
给你一个简单的思路

LED1=0;       //定义初始状态
if (key1==0)判断按下
{
   delay(20);//消抖
      if (key1==0)
        LED1=~LED1;     //LED取反
}

网友E:
LED1=0;       //定义初始状态 if (key1==0)判断按下 {     delay(20);//消抖       if (key1==0)         LED1=~LED1;     //LED取反 }

网友F:
不要用延时  用状态机处理

网友G:
你说的,有时按下好几次才会有反应,是因为你程序里没有做按键复位的判断。看下我的这个,应该可以帮到你。
void KeyCheck()
{
        if(Key == 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_ms(10);  //消抖动
                if(Key == 0)
                {
                        while(!Key)   //等待按键松开
                        {delay_ms(1);}
                        LED1 = ~LED1; //LED状态取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