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制作的电压表源程序 0-18v

楼主:
从一个废仪表上拆了一个数码管版,经过改造,焊出相应的驱动板,做出一个电压表。
选用STC15w408AS单片机,由于引脚少,选用74hc138芯片作为位选,74hc595作为段选,用TL431的2.5v稳压源做参考电压。
电压表的设计思路:其实就是运用单片机内置的多个接口ADC转换。选用稳压2.5v进行ADC转换,这样电压变化小,转出的ADC的值变的也小(估值558左右),再经过另外一路两个电阻分压点转换出来的ADC的值进行计算。理论上能做到0~无穷大量程的(没啥实际意义)。根据这个思路如果分压电阻小于1R,根据分压计算也可以设计出电流表。这里没做电压电流表,其实知道原理就行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复制的代码注释乱码,大家可以下载附件查看,标注详细,适合初学单片机ADC的人。注:本人也是菜鸟一枚,大家互相交流学习,有更好的方案可以留言。共同进步。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ADC_POWER     0x80
#define ADC_FLAG      0x10
#define ADC_START     0x08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SA=P1^2;
sbit LSB=P1^0;
sbit LSC=P3^7;  //定义138逻辑芯片A,B,C脚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3;
sbit SER=P3^2;//定义595芯片驱动脚

uchar number[]={0x82,0xf6,0x43,0x46,0x36,0x0e,0x0a,0xe6,0x02,0x06};  //0-9断码非标准码
unsigned char ch=4; //通道4,根据手册0为P1^0,1为P1^1,依次类推
float voltage=0;  //定义浮点电压参数
uint ref=0,vin=0; //定义431稳压2.5v的ADC值。ref值是P1^4,vin是P1^3的ADC值
void Hc595SendByte(uchar dat);//声明595函数
void DigDisplay();//声明显示函数

void Delay1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4;        j = 8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adc_int() interrupt 5   //ADC中断
{

        uint j=0;
        ADC_CONTR &=!ADC_FLAG;//清除中断标志位
        if(ch==4)
        {
           ref=(ADC_RES*4+ADC_RESL);   //读取P1^4口ADC值保存在ref变量中,由于采用tl431稳压2.5v,所以这个值大约在558左右。
        }
        else if(ch==3)
        {
                 vin=(ADC_RES*4+ADC_RESL);   //读取P1^3口ADC值,这个值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
           voltage=(2.5*vin)/ref;   //计算电压
        }
  if(ch==4)    //切换转换ADC口
                ch=3;
        else if(ch==3)
                ch=4;
        for(j=0;j<=30;j++);
        ADC_RES=0;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启动ADC转换
}

void main()
{
        uint i;

        P1ASF=0x18;//参考手册,0x38=00011000,开启P1^3,P1^4为ADC输入口,其余P1口为正常IO口
        ADC_RES=0;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for(i=0;i<1000;i++);
        IE=0xA0;
        while(1)
        {
                DigDisplay();
        }
}
void Hc595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RCLK=0;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uint j;
        float k;
        k=voltage*380;  //这个值可以修正,依据是根据两个电阻的分压点计算的,同事放大1000倍,这样下面显示可以显示小数。
   j=(uint) k;   //转换成INT类型,不然下面的编译不了。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Hc595SendByte(number[vin/100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Hc595SendByte(number[vin%1000/10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Hc595SendByte(number[vin%1000%100/10]);break;
                        case(3):
                                LSA=1;LSB=1;LSC=0;Hc595SendByte(number[vin%1000%100%10]); break;   //显示当前测量的ADC的值,0-1023
                        case(4):
                                LSA=0;LSB=0;LSC=1; Hc595SendByte(number[j/1000]);break;
                        case(5):
                                LSA=1;LSB=0;LSC=1;Hc595SendByte(number[j%1000/100]&0xfd);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Hc595SendByte(number[j%1000%100/10]);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Hc595SendByte(number[j%1000%100%10]);break;  //显示当前电压值

                }

          Delay1ms();
                Hc595SendByte(0xFF);

        }
}

网友A(2021-10-18):
你取采集电阻各为多少呀

网友B:
电压范围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