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点亮LED灯条的程序问题,为什么放直接在while(1)中就不行呢?

楼主(2020-03-23):
按键点亮LED灯条,键号越大点亮的越多。在主函数中 , P2=LED2;P3=LED3;  放在if(key!=-1)中才可以保持按键值,否则按键弹上去后就恢复到原始状态,为什么放直接在while(1)中就不行呢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table[]={0x11,0x12,0x14,0x18,0x21,
         0x22,0x24,0x28,0x41,0x42,0x44,0x48,0x81,0x82,0x84,0x88};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unsigned char keys_scan()     //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i,j,hcode,zcode;
        P1=0xf0;     //行拉低,列拉高
        if((P1&0xf0)!=0xf0)   //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抖动
                if((P1&0xf0)!=0xf0)
                {
                        hcode=0xfe;     //初始值
                        for(j=0;j<4;j++)
                        {
                                P1=hcode;
                                if((P1&0xf0)!=0xf0)
                                {
                                        zcode=~P1;     //取反判断行坐标
                                        for(i=0;i<16;i++)
                                        {
                                                if(zcode==table[i])
                                                        return i;
                                        }
                                }
                                else
                                        hcode=_crol_(hcode,1);
                        }
                }
        }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i,LED2,LED3;
        key=-1;
        P2=0x00;
        P3=0X00;
        while(1)
        {
                key=keys_scan();
                if(key!=-1)
                {
                        LED2=0x00;
                        LED3=0X00;
                        for(i=0;i<=key;i++)
                        {
                                if(i<8)
                                {
                                        LED2<<=1;
                                        LED2++;
                                }
                                else
                                {
                                        LED3<<=1;
                                        LED3++;
                                }
                        }
                        P2=LED2;
                        P3=LED3;
                }

        }

}

网友A:
单独把 P2=LED2;                         P3=LED3;放在  if(key!=-1)外应该可以,出虾米问题?

网友B:
你的逻辑编写有问题,key_scan()中仔细看看
                        for(j=0;j<4;j++)
                        {
                               P1=hcode;
                                if((P1&0xf0)!=0xf0)
                                {
                                        zcode=~P1;     //取反判断行坐标
                                        for(i=0;i<16;i++)
                                        {
                                                if(zcode==table)
                                                        return i;
                                        }
                                }
                                else
                                        hcode=_crol_(hcode,1);
                        }

循环下 P1=hcode;每次都重新赋值,那4次扫描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编写有问题,key_scan()中仔细看看
                        for(j=0;j

hcode的初值是0xfe,设在for循环外面的,如果 按下的行不是P1.0,就会执行else,hcode的值左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把 P2=LED2;                         P3=LED3;放在  if(key!=-1)外应该可以,出虾米问题?

如果直接放在外面,LED只有在按下键不松开的时候才亮,键弹上来后就又恢复到原始灭的状态

网友A:
从道理来讲,LED保存的值只有在按键按下时会被修改,因此,不存在按键判断外被修改的可能,因此,是可以放在按键判断外.
之所以看到按键按下与释放不同的结果,是因为循环太快的缘故,当放下按键时的值可能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