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nrf24l01遥控小车程序

楼主(2020-03-23):
用到了两块51单片机,一块遥控,另一块控制小车。小车上测得的距离传送到遥控的单片机上显示。屏幕用的是160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pi.h>
#include <duoji.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4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unsigned long ultrasonic[5] = {0};
unsigned int  time=0;//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值
unsigned long S = 0;//用于存放距离的值//用于超声波测距

uchar flag;
static uint  aaa;//接受数据
static uint dd;//存放距离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uchar DATA = 0x01;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sbit TX=P3^7;           //超声波模块Trig        控制端
sbit RX=P3^6;           //超声波模块Echo        接收端
sbit hw1=P2^6;
sbit hw2=P2^7;//红外循迹
bit  fl =0; //量程溢出标志位

void yaokong2(void);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

void delay_ms(uchar x)
{
    uchar i, j;
    i = 0;
    for(i=0; i<x; i++)
    {
       j = 250;
       while(--j);
           j = 250;
       while(--j);
    }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i]);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void TX_Mode(uchar * BUF)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void delay__(uint count)      //delay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
    i--;
    count--;
  }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int i)            //10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
        do{
                  j = 10;
                  do
                {
                           _nop_();
                   }while(--j);
        }while(--i);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TX=0;
}
unsigned long conut1(void)  //测量一次距离
{
        unsigned long dis = 0;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dis=(float)(time*1.085)*0.17;
        return dis;
}

void bubble(unsigned long *a, int n) //冒泡程序

{
        int i,j,temp;
        for(i = 0;i < n-1; i++)
        {
                for(j = i + 1; j < n; j++)
                {
                        if(a[i] > a[j])
                        {
                                temp = a[i];
                                a[i] = a[j];
                                a[j] = temp;
                        }
                }
        }

}
uint distance22()
{
          uint dis;
    RX = 1;
          StartModule();
    while(RX==0);

    TR1=1;
    while(RX);
    TR1=0;
   dis=conut1();
        return dis;
}
unsigned long Distance(void)        //测距
{
        int num = 0;
        unsigned long Distance = 0;
        RX = 1;
        StartModule();
    while(RX==0);

    TR1=1;
    while(RX);
    TR1=0;

        conut1();

        while(num < 5) // 测5次数据
        {
                RX = 1;
                StartModule();
            while(RX==0);

                  TR1=1;
            while(RX);
            TR1=0;

                S = conut1();
                ultrasonic[num] = S;
                num++;
        }
        num = 0;
        bubble(ultrasonic, 5);
        Distance = (ultrasonic[1]+ultrasonic[2]+ultrasonic[3])/3;
        return Distance;
}
void duobi(void)                                //避障程序
{
         uint a[]={0,0};//zuoyoujuli
        //        dd=Distance();
  //         juli=distance;
          z0();
if(dd>600)//old接收到的为cm,distance为毫米
                {
                        qj();
          }//前进时发射距离
          else
        {
                t(10);
          y90();    y90();    y90();
                delaydj(100);
        a[1]=Distance();
          z90();          z90();          z90();
                delaydj(100);
        a[0]=Distance();
                z0();
                if   (a[0]>a[1] && a[1]>300)
                {
                        z(900);
                        t(50);
                }
                else if(a[0]<a[1] && a[0]>300)
                {
                        y(900);
                        t(50);
                }
                else if (a[0]>a[1] && a[1]<300 || a[0]<a[1] && a[1]<300)
                {

                  ht(500);
                        t(50);
                        if(a[0]<a[1])
                  y(820);
                        else z(820);
                }
                else
                {
                        if(a[0]<a[1])
                        {hz(800);
                        t(10);}
                        else hy(800);

                }
        }
}

//void hongwai(void)
//{
//          EX0 = 1;//开外部中断0
//          IT0 = 1;//外部中断0高电平触发
//    EX1 = 1;//开外部中断0
//          IT1 = 1;//外部中断0高电平触发
//        switch (hms)
//        {
//                case 0:qjj(100);      break;
//          case 1:{t(10);z(200);}break;
//          case 2:{t(10);y(200);}break;
//        }
//        if(dd<200)
//                duobi();
//          hms=0;
//}
void fashe (uint b)                        //发射数据十六进制码
{

         b/=10;                          //转化为cm
        TX_BUF[2]=TT;
         if(fl!=1 && b<500 && b>250)
        {
                b-=250;
                b=0x01/0x01*b;
                TX_BUF[0]=250;
                TX_BUF[1]=b;
          TX_Mode(TX_BUF);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
        else if(b<250)
        {
          b=0x01/0x01*b;
                TX_BUF[0]=b;
                TX_BUF[1]=0x00;
          TX_Mode(TX_BUF);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
        else if(fl==1)
                 {
                          fl=0;
                          TX_BUF[0]=0x01;
              TX_BUF[1]=0x00;
              TX_Mode(TX_BUF);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
                 SPI_RW_Reg(FLUSH_TX, 0x00); //清除寄存器
                 init_io();
                 RX_Mode();

        }

uint jieshou(void)
{
          sta = SPI_Read(STATUS);          // 读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flag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RX_DS中断标志
                if(flag)                           // 接受完成
                {
                        flag = 0;                       // 清标志
                        aaa=RX_BUF[0];
//                        if(aaa>15)  old=aaa;                //修改避障距离
                }
                SPI_RW_Reg(FLUSH_RX, 0xff);//清除寄存器
                return aaa;
}
void yaokong(uint a)
{
          switch (a)
                        {
                                case 0: hz(300); break;
                                case 1: qjj(500);    break;
                          case 2: hy(300); break;
                                case 3: duobi(); break;
                                case 4: z(400); break;
                                case 5: ht(400);break;
                          case 6: y(500); break;
                          case 8: yaokong2();break;
                          case 15: t(1); break;
//                  case 7: hongwai();break;
                  }
}
void yaokong2(void)
{
        while(aaa!=15)//接收到3退出
        {         TT=9;
                RX_Mode();
                aaa=jieshou();
         switch(aaa)
         {
                 case 1:qjj(500);break;
                 case 4:z(300); break;
                 case 5:ht(500);break;
           case 6:y(500);break;
                 case 0:t(1);break;
//                 case 9:{if(TT<9)++TT;}break;
//                 case 10:{if(TT>4)--TT;}break;//加减速
         }
        if(aaa!=15)
                aaa=0;
        }
}
//void gensui(void)
//{
//        uint pa;
//          TT=4;
//                if(hw1==0 && hw2==0)
//                {
//                        dd=Distance();
//                        if(dd>30)
//                        { pa=(dd/10-30)*25;qjj(pa);}
//                 else {pa=(30-dd/10)*25;ht(pa);}
//
//                }
//                else if(hw1==1 && hw2==1)
//                {
//                        dd=Distance();
//                        if(dd>250 && dd<350)
//                        t(1);
//                        else
//       {
//         if (dd>300)
//            { pa=(dd/10-30)*25;qjj(pa);}
//                     else
//             {pa=(30-dd/10)*25;ht(pa);}
//                         }
//                }
//                else if(hw1==0 && hw2==1)
//                y(400);
//                else if(hw1==1 && hw2==0)
//                        z(400);
//}
void sudu(void)
{
        if(dd>1000)   {TT=9;}
        else if(dd>400&&dd<1000) {TT=dd/100;}
        else TT=4;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T1 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1;                                       //中断溢出标志
    RX=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TH0 = 0xff;   //重装初值0.1ms
    TL0 = 0xa3;

                kk++;
         if(kk>=10)
                {
                        k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