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参考例子,Proteus仿真中的DHT11为什么用第一个图,而且还要往这个DHT加代码

楼主(2020-03-23):
小白参考例子,仿真中的DHT11为什么用第一个图,而且还要往这个DHT加代码,只是单纯显示仿真有初始值么?为啥不是用第二个图的DHT11,这个通过51单片机来控制就好了

网友A:
proteus库文件有问题,如果你选择dht11显示的第一个,没有第二个,那就直接找一个安装包重新安装一下吧

网友B:
坛子里有谁做过这个,里面也有写好的代码,你找找看发,一定有惊喜!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显示为0

网友D(2020-05-10):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_?

网友E(2021-03-29):
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