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OVX @R0,A是寄存器寻址吗?

楼主(2020-03-23):
MOV @R0,A是寄存器寻址吗?他与MOV A,@R0在寻址方式上的区别是不是看后面的源操作数?

网友A:
两个操作数,前面是目的操作数,后一个是源操作数,寻址方式主要是对源操作数而言,MOV @R0,A的源在A,是寄存器寻址,MOV A,@R0的源是@R0,是间接寻址

网友B:
管这个干嘛?你只要知道它的作用就可以了,源操作数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
MOV @R0,A   ;把A里面的数据传送(也可以叫复制)到R0所指向的地址
MOV A,@R0   ;把到R0所指向的地址的数据传送(也可以叫复制)到A
所有MOV指令不影响标志位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操作数,前面是目的操作数,后一个是源操作数,寻址方式主要是对源操作数而言,MOV @R0,A的源在A,是寄存器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这个干嘛?你只要知道它的作用就可以了,源操作数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
MOV @R0,A   ;把A里面的数据传送 ...

哦哦,因为可能要考这个

网友C:
寻址方式看后面的源操作数形式,MOV @R0,A是寄存器寻址,MOV A,@R0是寄存器间接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寻址方式看后面的源操作数形式,MOV @R0,A是寄存器寻址,MOV A,@R0是寄存器间接寻址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