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hc-06蓝牙模块如何修改波特率

楼主(2020-03-23):
求大神们帮助:为什么我在串口助手上发送区明明发送“AT”,窗口上毫无反应

网友A:
说明手册中会有命令的啊。 你看看一般是AT+BAUD

网友B:
HC官网提示,发AT命令不回就,山赛的吧?
其它命令呢?换下波特率试试看。

网友C:
我的师傅给我说:使用蓝牙没有波特率,只有串口才有波特率的问题。串口的波特率又与你的单片机的晶振有关。如果晶振12M,波特率只能设为4800,且要加倍。而晶振为 11.0592M,你设的9600波特率是可以的。这其中的问题主要是误差,误差大了就不能通讯。

网友D:
首先你需要一个CH340的驱动(51开发板上有,或者用USB to TTL),你打开的com3是无意义的
串口助手上也有一个波特率的设置,你现在上面是9600,要与蓝牙的波特率相同才能通讯

网友E:
第一: 你需要确认蓝牙模块的串口波特率,保持一致才能通讯
第二:一般AT指令结束都需要回车换行才认为指令结束

网友F:
勾选“发送新行”就有可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手册中会有命令的啊。 你看看一般是AT+BAUD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官网提示,发AT命令不回就,山赛的吧?
其它命令呢?换下波特率试试看。

好吧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勾选“发送新行”就有可能成功!!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师傅给我说:使用蓝牙没有波特率,只有串口才有波特率的问题。串口的波特率又与你的单片机的晶振有关。 ...

我知道了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 你需要确认蓝牙模块的串口波特率,保持一致才能通讯
第二:一般AT指令结束都需要回车换行才认为指 ...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需要一个CH340的驱动(51开发板上有,或者用USB to TTL),你打开的com3是无意义的
串口助手上也有 ...

好的我知道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