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这个1路继电器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一个指纹识别模块,我不知道这个继电器是干嘛的,怎样工作,能劳烦各位帮忙讲解一下吗?单片机是STC89C52.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20-03-24):
相当于一个开关 当调用到这个指纹识别函数的时候 就把继电器合上 使指纹模块工作 不然指纹模块一直开着背光 功率损耗大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给电力锁断电开锁,或者是磁力锁断电

网友C:
指纹模块工作不需要继电器,但是一般可以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锁,当指纹识别成功的时候让继电器吸合,然后电磁锁通电开锁,这样就是一个指纹识别锁了。

网友D:
你好!
这个继电器,用于开启电磁锁

网友E:
这个继电器模块是个开关模块,当指纹信息被确认时,单片机P37口给继电器模块一个高电位,使继电器工作,继电器控制终端开或关,达到被控制目的。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F:
继电器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原件,有的电路只需要同断电就用这种方法,继电器上会显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触发,另一侧就是常开,常闭和公共端就可以实现开闭了

网友G:
指纹读取器可能会触发单片机打开继电器以控制其他设备,例如电磁锁。

网友H: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I:
相当于一个开关,可以用弱电去开启另外一组电路比如用5v去开启12v的电路

网友J:
就是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