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程序设计 可根据上下限启动风扇

楼主:
设计是以单片机为核心,实现温度实时测控和显示。确定电路中的一些主要参数,了解温度控制电路的结构,工作原理,对该控制电路性能进行测试。
设计一个温控系统,并使其具有如下特点:
(1)温度控制设定范围为20~50℃,最小分辨率为0.1℃
(2)环境温度检测,偏差:≤±0.6℃;
(3)LED数码管显示实时温度;
(4)设置4个独立按键,设置键、加1键、减1键、确认键;
(5)上下限声光报警;

下面是代码和文档下载,仿真工程暂不分享,还在完善中

6)低于下限时继电器启动加热升温,高于上限风扇降温;

硬件系统框图

硬件系统框图

软件系统框图

软件系统框图

系统总电路

系统总电路

超限报警电路

超限报警电路

继电器升温/降温电路

继电器升温/降温电路

实物效果

实物效果

网友A(2020-03-29):
感谢分享,可惜没有仿真图

网友B:
兄弟在吗,下载后没看见完整的原理图啊(我端口不会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在吗,下载后没看见完整的原理图啊(我端口不会接)

这位大兄弟,啥端口不会,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D(2020-06-10):
没有仿真???

网友E:
好不容易下上了,结果没有仿真,连仿真图片都是模糊的

网友F(2020-10-28):
亲,仿真图能不能穿个清楚点的,,看不清楚,,线怎么接啊,,

网友G(2021-06-06):
兄弟,降温和升温接到那个端口啊

网友H:
只有文档和程序,谁能画个仿真图吗?

网友I(2021-10-18):
我看你文档里面仿真图上面是AT,你其他地方写的都是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