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芯片使用过程中的疑问,求解

楼主(2020-03-24):
芯片手册中关于week(星期)的数据类型与其他的时,分,年,月的数据类型有所区别,标注写着week的数值是0~6且not in BCD code,那是不是说我的读取跟写入的时候直接用10进制的数来操作就行了,因为我现在写入时分年月这些用的都是读取出来的值转换成10进制后再加减,写入前再转回BCD这样,week这一数值的修改如果是not in BCD code的话,那我直接读取修改写入全程10进制,更方便

网友A:
我很好奇。0-6的取值范围其实BCD状态与hex状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0-6的取值范围其实BCD状态与hex状态是一样的

因为不知道它内部星期数加一的时候是0~6还是1~7,所以我现在还没写设置星期的函数,为此我把两块8563芯片的星期分别设置为6和7,看看明天取出来的是啥才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不知道它内部星期数加一的时候是0~6还是1~7,所以我现在还没写设置星期的函数,为此我把两块8563芯片 ...

有点昏头了,直接改小时,等个一分钟不就好了嘛哈哈

网友B(2020-06-15):
引用 楼主:
有点昏头了,直接改小时,等个一分钟不就好了嘛哈哈

好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C:
那这个有些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