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增益大了分辨率就下降了?这是啥原因

楼主(2020-03-24):
增益大了分辨率就下降了?这是啥原因

网友A:
一般放大器在放大会叠加自有噪声(高频放大器有所谓的噪声系数NF)。在低频段,放大器有所谓的1/F噪声。频率越低,噪声越大。有效分辨率下降应该是采集了放大器的噪音,最低的有效位抖动,分辨不出有效数据位。进而导致有效分辨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放大器在放大会叠加自有噪声(高频放大器有所谓的噪声系数NF)。在低频段,放大器有所谓的1/F噪声。频率 ...

可是增益是一样的啊,早上增加的同时有效也放大了同样的倍数啊。这个是怎么导致分辨率下降的

网友B:
噪声也被同步放大。
例如0.01V的噪声
增益为1时,噪声也是0.01V
增益为64是,噪声就是0.64V了。芯片就不能忽略了。

楼主(2021-06-19):
引用 网友B:
噪声也被同步放大。
例如0.01V的噪声
增益为1时,噪声也是0.01V

频率也会同步放大是吗?比如信号是1KHZ  放大五倍就是5KHZ  假如增益带宽积是5KHZ   那么带宽就只有6/5=1K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