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1602仿真无显示,且P0.5端口有问题,新手求解决方式?

楼主: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E=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RS=P2^2;
u8 disp[]=" dripping speed ";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0x0c);
LCD_write_command(0x06);
LCD_write_command(0x01);
LCD_write_command(0x8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LCD_E=0;
LCD_RS=0;
LCD
_RW=0;
LCD_DB=com;
delay(1000);
LCD_E=1;
delay(5000)
LCD_E=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E=0;
LCD_RS=1;
LCD_RW=0;
LCD_DB=dat
delay(1000);
LCD_E=1
delay(5000)
LCD_E=0;
}

void main()
{
u8 i;
LCD_init();
for(i=0;i<16;i++)
{
  LCD_write_data(disp);
}
while(1);
}

网友A(2020-03-24):
需要数据指针,你的主程序没有数据指针,不是初始化以后就直接写入的

网友B:
P0口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