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次级空载测量15.8V,经全桥整流后54V?大佬来解答下

楼主(2020-03-24):
变压器次级电压是15.8V,接上全桥整流就50多V了。全桥后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滤波电容。正常应该是20伏左右,全桥整流后是次级的最大值。全桥测了没有问题,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估计变压器绕组有问题,这个是什么现象?接我又直接在全桥后面接了个灯泡(灯丝48欧),测电流才0.09A。估计次级绕组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现象

测灯泡电流

测灯泡电流

网友A:
不知你的变压器是什么样的,高频还是低频(50HZ)的,如果是高频电子变压器,普通万用表很难没准。能否上图呀

网友B:
emm,怎么解释呢,个人看法吧,你空载测量桥整流的电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操作,二极管是有压差才会导通的,后面没负载的情况下,你的桥根本不通,数字万用表非常灵敏,测的仅是感应电压,或者说二极管的漏电势,就算添加了滤波电容,电压会下降,但是也不能保证整流二极管完全处于导通状态,这部分知识建议看一下FPC电源。至于你测量电流的结果,与实际计算差距太大,估计内部损坏,具体还得拆开看看。

网友C:
跟万用表和操作有关,有的万用表用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就会显示为大约2倍的值,如果测完变压器次级的交流电压,没有换到直流电压档,去测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这叫空载电压,加上负载就下来了。可以在输出端加个功率电阻把电压拉下来。

网友E: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变压器是什么样的,高频还是低频(50HZ)的,如果是高频电子变压器,普通万用表很难没准。能否上图 ...

低频的50hz,最后找到问题了,就是全桥坏掉了,但导致这个原因真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变压器是什么样的,高频还是低频(50HZ)的,如果是高频电子变压器,普通万用表很难没准。能否上图 ...

50hz。最后问题找到了,就是全桥坏掉了,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怎么解释呢,个人看法吧,你空载测量桥整流的电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操作,二极管是有压差才会导通的, ...

最后问题找到了,就是全桥坏掉了。你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万用表和操作有关,有的万用表用交流电压档测直流电压就会显示为大约2倍的值,如果测完变压器次级的交流 ...

我好像这样操作了,先测交流,忘记换挡了,去测整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