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选择LED灯左右移动源程序

楼主(2020-03-24):
--------------------------------------------------------------------------------
* 实 验 名                 : 按键选择LED灯左右移动实验
* 实验说明       : 按键选择LED灯左右移动
* 连接方式       : 见接线图
* 注    意                 :
*******************************************************************************/

//--包含你要使用的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sbit          K1 = P1^0;        //对应按钮K1
sbit         K2 = P1^1;        //对应按钮K2
#define  GPIO_LED P0 //led使用P0口

//--定义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Value, keyNum;

        ledValue = 0x01;

        while (1)
        {
                keyNum = Key_Scan();  //扫描键盘

                if (keyNum == 1) //如果键值返回1
                {
                        ledValue = _crol_(ledValue, 1);        //左循环
                }
                else if (keyNum == 2)
                {
                        ledValue = _cror_(ledValue, 1);        //右循环
                }

                GPIO_LED = ledValue;//点亮LED灯
        }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扫描键盘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读取到的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1--//
        if (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1==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Value = 1;
                        i = 0;
                        while ((i<50) && (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检测按键2--//
        if (K2==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2==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Value = 2;
                        i = 0;
                        while ((i<50) && (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return keyValue;   //将读取到键值的值返回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