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7四位数码管显示模块改装记

楼主(2020-03-24):
从某宝网购的TM1637四位数码管显示模块,模块使用的是0.36吋四位时钟数码管(型号为3642BS),如果觉得0.36吋太小,就可以动手进行改装,下面是本人改装(换上0.56吋四位数码管)的基本过程,需要改装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改装前的模块和数码管:
01模块改装前(数码管向上).jpg

02模块改装前(数码管在下).jpg

(将换上的0.56吋四位数码管)

改装第一步:拆除插针及原四位数码管。然后将插针焊到PCB板的另一面上。
上图中1至12脚对应数码管显示脚分别为:
1----e     2----d      3----2h(时钟点)  4----c
5----g     6----4      7----b          8----3

9----2    10----f      11----a         12----1

改装第二步:焊上新数码管或测试插座。
根据上述的引脚功能说明,如果同样的共阳数码管,且脚位对应,就可以直接焊入电路板,如果引脚不同,就需要重新调整。本人代替的0.56吋四位数码管型号为5463BB,脚位完全相同,所以可以直接代用。为方便以后测试其他数码管,本人安装上2.54插座。如下图|:

改装第三步:测试。
需要测试的时候可以将数码管插入插座(5463BB数码管两列的脚距偏大,需要将引脚弯曲到合适的位置才可以插入),通电并输入IIC驱动信号。

测试显示正常:
                                        202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