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一个16*16的LED点阵怎么才能让他滚动显示呢

楼主:
我已经做到能够静止显示一个字,求助各位可以看一看怎么让他滚动显示
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CP=P3^2;
sbit OE=P3^3;
void delay (uint t)
{
     uint i,j;
     for (i=t; i>0;i--)
       for (j=110; j>0; j--);
}
out595 (uchar outdata)
{
     SBUF=outdata;
     while (TI==0);
     TI=0;
}
main ()
{
    uchar i;
    uchar code tab [] ={0x08,0x00,0x88,0x1F,0x08,0x08,0x08,0x04,0x3F,0x02,0x08,0x01,0x8C,0x7F,0x1C,0x49,
0x2A,0x49,0x2A,0x49,0x89,0x48,0x88,0x44,0x48,0x44,0x28,0x42,0x08,0x29,0x88,0x10};/*"杨",0*/
    while (1)
    {
     for (i=0; i<16; i++)
      {
       P1=i;
       STCP=1;
       out595 (tab [2*i+1]);
       out595 (tab [2*i]);
       STCP=0;STCP=1;
       OE=0;
       delay (2);
           OE=1;
      }
    }
}

这是运行图

这是运行图

网友A(2020-03-24):
现在显示的"杨"数据是如何排列的?你确定下一次要显示什么样的数据排列,根据前一次的数据排列写出算法就可实现了

网友B:
坛子内找找,很多这类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