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测量仪器可以检测球的直径的,直径在40mm左右,精度0.1mm,不....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测量仪器可以检测球的直径的,直径在40mm左右,精度0.1mm,不太贵的

网友A(2020-03-24):
你好!
球体测直接本身就很难,在精度要求也高

网友B:
估计没什么好办法,光栅有点贵,但可以实现要求

网友C:
手工测量用游标卡尺就可以了,要想用单片机去测还真不知道

网友D:
游标卡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
球体测直接本身就很难,在精度要求也高

光电式传感器可行吗

网友E:
要自动测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光电式传感器可行吗

精度不够的

网友F:
弄两个红外测距,对着放,球放中间。
但精度肯定不高就是了

网友G:
前面几项都是可以的,自动测量也是可以的
不太贵的,目前还没有,好一点的卡尺都要一千多块钱,那还是手工去量的,你还想自动的......

网友H:
球形的话个人感觉应该是使用摄像头收集数据进行对比

网友I:
可以用质量传感器间接测量出来,而且精度也高,因为球的比重是固定的,计算体积就知道直径了

网友J:
激光测距机,光栅尺,三坐标检测仪(非常贵)

网友K:
依次滚过几个不同口径的空洞落下的介于相邻两个空洞的偏差之内。多简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依次滚过几个不同口径的空洞落下的介于相邻两个空洞的偏差之内。多简单的~~~

我也想这样子设计,但是老师他要求健身球(直径40mm)从振动料斗滚下来,通过一传送机构,检测直径(分为三档,40正负0.1一档,低于39.9,高出40.1),如何检测直径,选用什么传感器,怎么定位(如用光电式传感器等),通过一斜面(仅供参考)把检测出来的直径大小也分成三档,通过一电路(或者用微处理器),打开一个门(在斜面上,斜面上有三个门),这样直径就分选出来了,分选的速度为每分钟120个。

网友L(2023-10-17):
感觉还是称重靠谱点,称重传感器精度高

网友M:
球的直径在40mm左右,精度0.1mm 感觉这个要求很高啊~~是什么材质?金属的吗?

网友N:
三个洞解决问题,用机械方法更好,分级进行,比电子方法更简单

网友M:
水果分级的设备,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O:
先看下日本几家做测量的,再看看国内做图像测量的,有技术自己再看看开源的。
以前在日本厂做的时候,测量硬盘磁头加工过程中尺寸与距离,测量精度比你这个还要多两个0,新加坡一家独资厂国内技术人员用Labview搞的,半年时间工程还没完成主要工程人员就陆续跳槽去其他公司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水果分级的设备,给你参考一下。

这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Q:
把球和尺子放在一起,拍张照片,放大,数像素点,会编程就更方便了。400像素点就够用,大家手机摄像头都能满足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把球和尺子放在一起,拍张照片,放大,数像素点,会编程就更方便了。400像素点就够用,大家手机摄像头都能 ...

這個方法還挺不錯的。

网友R:
這種儀器好像不可能不太貴呢

网友D:
使用电子游标卡尺测量球的直径,输出数字信号作为直径测量值

网友S:
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

网友P:
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家工厂要解决肥皂是否空装问题,请了专家学者多人,仍然纠结没有结论,花费十几万元仍然没有结果,领导火了,找到操作打工仔,搞不定就滚蛋!打工仔拿来一台电风扇对着流水线中的肥皂盒吹!空包装被吹走!剩下的就是产品。

网友T:
好像可以做模具来测量\,v型槽流水自动分拣,不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