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2864可以在AT89C51的控制下同时显示八组温湿度数据吗 求帮助

楼主(2020-03-24):
我要测八个点的温湿度数据要用串口屏分别显示LCD12864满足吗

网友A:
这要看那你的程序实现,只显示8组数据的话完全可以的

网友B:
你好!
1、51单片机可以接入 8个温湿度传感器
2、8个传感器,要有 16个数据,同时显示,
     12864 有点拥挤,勉强够用
3、你提到的串口屏,是哪款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1、51单片机可以接入 8个温湿度传感器
2、8个传感器,要有 16个数据,同时显示,

温湿度传感器,不都是单总线吗?一根线就够了啊!可以挂128个设备啊

网友C:
可以满足,通过切换上下页就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那你的程序实现,只显示8组数据的话完全可以的

就是要显示8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1、51单片机可以接入 8个温湿度传感器
2、8个传感器,要有 16个数据,同时显示,

您好就是发射机有八个接收机只有一个都是用51单片机串口屏是LCD12864能显示八行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满足,通过切换上下页就可以实现

那也太麻烦了吧不能一下子显示八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