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怎么做小车的语音识别

楼主(2020-03-24):
自己想做一个智能小车,车子组装好了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和L289N驱动,我买了一个语音识别模块是LD3320芯片和STC11L08XE单片机组成的,怎么把语音芯片和小车的单片机连接起来啊,程序要怎么弄啊

网友A:
一般手册都会有说明的,你也可以照着例程来,这种语音模块都是自己存了一些关键字来实现的,所以只要事先把要是别的关键字存好就可以了

网友B:
LD3320A是事先存储指定的指令才能识别的,一般可以存储50条指令。其实买单独的LD3320A就可以了。你买的是开发板,带了单片机。如果LD3320在板子上有引出的脚可以直接跳过板子上的单片机,直接连到你的单片机。应该是串口通信的。。。指令通过指定的上位机写进去,检测到不同的指令被说出来就会通过串口返回不同的数据,你的小车根据这些指令对应的数据就能理解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3320A是事先存储指定的指令才能识别的,一般可以存储50条指令。其实买单独的LD3320A就可以了。你买的是开 ...

大佬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我是一个萌新,LD3320好像没引脚,板子上的GND,RXD,RXD,5V,3.3V应该是STC11L08XE的引脚吧,把语音模块接到小车上是用串口通信么,程序是在小车上的单片机写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册都会有说明的,你也可以照着例程来,这种语音模块都是自己存了一些关键字来实现的,所以只要事先把 ...

手册只给了一些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只给了一些原理图什么的

你好!
1、LD3320芯片是受STC11L08XE控制来实现语音识别的功能
2、想用语音控制小车,必须要改STC11L08XE单片机内的程序
3、STC11L08XE和你的89C52RC单片机通过两个的串口来连接
4、语音识别到的指令,经串口发送给你51单片机,来控制电机
5、需要你把小车的具体运行状态说明,才能知道怎么来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