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电路上对200khz的信号比较敏感,有没有什么办法滤除200khz信号的办法。

楼主(2020-03-24):
磁珠跟电感可以用吗?大神来指导一下。

网友A:
加屏蔽罩,或在电路上加LC谐振陷波器

网友B:
最好用穿心电感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干掉干扰源,其次才是在电路上消除干扰信号,釆用什么方法要看有用信号和干扰信号的性质来定。尽量在信号的源头加强信号,采用屏蔽线传输信号,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方法取决于噪声的类型,知道噪声是差模还是共模?

网友E:
能否说一下200K的信号源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取决于噪声的类型,知道噪声是差模还是共模?

共模干扰,加上磁环,并且在磁环中间绕几圈以后,效果很明显,干扰几乎完全消失了,但是使用磁珠串联在信号线上,就失效了,干扰还是很明显,不知道是为什么?